[电源] 『X拆修』又是新日电动车充电器换充电线

楼主(2019-12-13):
『X拆修』又是新日电动车充电器换充电线
同事的充电器,说坏了,我一看能亮,有戏,试着测测电压,不稳定,看来又得换线。。再换下去库存就没了。

新日牌子的,我另一个同事,没风扇,进线电容都掉了,还能用好好的,佩服这做工

标签铭牌

用料十足,还有EMI电路

散热片也有西普尔的风格

输出大电阻的散热器用料真足

背面全貌

高压低压侧

找了一根好的进线

大多都是别人炸鸡不要给我,然后拆下来的线

老规矩串灯泡

还同事又赚了人情了。

全文完
PS,后面仔细看,原来就是西普尔代工的。

网友:
电动车的充电器线线皮好容易老化的

网友:
我这好几个电动车充电器都是输入线和输出 线都很松动的,都像是山上来的

网友:
助人为乐,好~

网友:
有你这位同事,省大发钱了,你这是为环保做贡献

网友:
充电器真多,看来电动车很普遍

网友A:
人情欠不起,多少给点钱,大家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情欠不起,多少给点钱,大家都好

我这等于也在发挥余热,顺便还人情。

网友:
又是断线!
看来是该改一下出线位置的样式了

网友:
西普尔代工,雅迪的很多充电器也这样,有些会加大散热片省略散热风扇,外观差别就在贴纸上。

网友:
输出大电阻的散热器用料真足。这里应该是一个输出整流二极管。

网友:
为啥厂家不在电路板上喷一层三防漆呢?这样会不会降低损坏的几率?

网友:
謝謝分享  又接活了。。

网友:
谢谢分享,西普尔出品,你这个不带反接防BM功能

网友:
工件比较整齐合理,同是西普尔代工带风扇比爱玛的要好

网友:
才买个新日,现在居然不是通用的T型输出插头了,用了个专用插头,过分。买个转接线把以前的充电里利用起来,放家里备用

网友:
助人为乐,楼主人真好

网友:
一个大男人,不会修 ,情有可原,连线都不会换就有点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