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怎样把我的服务器电脑设置让学生用

楼主(2019-12-13):
我所教的课程需要学生用电脑(教室就是办公室),自己的是一台服务器(双E5620 CPU、64G内存、3个SAS硬盘组RAID 5),操作系统是windows Server 2008 R2 Enterprise版。对这种服务器经常关机不如机子一直开着更好。而给学生用的,单位配一台学生电脑清华同方的学生专用(如bios密码不能更改的),前边说过,DDR2的内存2G,cpu等忘了,非常不好用。我自己把一台上网本(忘记CPU是什么好像atm、atom什么的不在身边、1G内存),一是两台都不好用,二是两台不够用。想把我这台我不在的时候给学生用。

想法这样:建立一个低权限账号,我桌子的对面另加一个内存、键盘、显示器,我用完后退出管理员账号进入低权限账号,晚上可以他们用。以前普通电脑设过第二账号,但现在忘记了,能否固定让他们只能访问某一个硬盘分区?感觉这样自己能解决,但还有点疑问。

更想的是这样:我这边作为管理员账号登录,能不能在对面用另一个账号登录?就是两个人同时使用?

还有,如果上网,因为机子有5个网卡口,能否接两个网线到路由器,分别上网?

网友:
服务器设立域账号,笔记本用域账号登录

网友A:
网络教室,学生机只有主板CPU内存键盘鼠标,无硬盘,建立无盘系统,学生机设置网络启动。以前见过,具体不了解。

网友B:
关键是学生机配置那么低,怎么用都不会快的。升级下配置才是正途。设第二账号很简单,在控制面板里面的用户那里设置。文件夹或者盘符点右键选属性。里面可以设置访问权限。至于显示器键盘鼠标就用你的。搞二套反而复杂化。不同时用的话两台显示器显示同一内容。两套键盘鼠标插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教室,学生机只有主板CPU内存键盘鼠标,无硬盘,建立无盘系统,学生机设置网络启动。以前见过,具体不 ...

不是网络教授,没有主机,我就是让他们只另用键盘鼠标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学生机配置那么低,怎么用都不会快的。升级下配置才是正途。设第二账号很简单,在控制面板里面的用户 ...

学生电脑是不可能升级的(单位的、哪能自己升级),显示器键盘鼠标不能用我的,这倒无所谓,键盘鼠标都用USB的其实不难,显示器本来电脑上就有两个口可以分别接,所以关注的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C:
我们那会儿使用的是远程桌面,老师给分配的普通用户,磁盘给每个用户做了配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那会儿使用的是远程桌面,老师给分配的普通用户,磁盘给每个用户做了配额 ...

远程需要自己有个电脑,我是因为电脑不够用想把我的给他们用、但又不影响我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实现一台电脑同时两个人用、但看的东西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远程需要自己有个电脑,我是因为电脑不够用想把我的给他们用、但又不影响我用。
...

大概看明白了,一共三台电脑,你一台,学生两台,但不够用,你想在你不用服务器的时候把服务器让给学生使用对吗?
如果使用两套键盘鼠标显示器,加个KVM;如果使用一套输出输入那就连KVM都不用了
建立一个学生用户,设定用户权限以及磁盘配额,设置好了其他文件夹他访问不到,只能使用自已权限的文件夹

另外 您想同时两人使用两套输入输出设备这个想法比较厉害,但好像也不是无法实现,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BeTw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看明白了,一共三台电脑,你一台,学生两台,但不够用,你想在你不用服务器的时候把服务器让给学生使 ...

假如学生只在我不用的时候用,不需要KVM吧,主机有两个VGA口都显示,显示相同内容即可。键盘也不用换我这边,这个不用的时候不拔掉(就是我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我感觉也能操作,就是双键盘、双鼠标,好像可以用,不知道长时间都插着好不好?主要是两个人都操作会乱,我不用的时候反正我这边不操作。

最后的这个其实是咨询的真正原因,想慢慢研究一下。BeTwin先百度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学生只在我不用的时候用,不需要KVM吧,主机有两个VGA口都显示,显示相同内容即可。键盘也不用换我这 ...

研究一下吧,如果服务器配置还可以的话,可以花个百八的再弄个笔记本就完了,让学生都去用远程桌面好了,我们那会儿反正是这样用的

网友:
学生机只安装官方操作系统,不要那些带赠品的,服务器建立多用户,做好权限设置(需要NTFS格式),打开远程桌面,学生用学生机远程桌面操作即可~

网友:
这方面我倒有些经验,有几个办法:
1、最简单的是自己掏一套二手电脑主机给学生用,坛里几百块就行了……
(没错,自己掏钱!这是改善自己工作条件提升业绩的手段,别不舍得,想办法让领导看到的你把工作做好的决心,有好处……强烈推荐)

2、x宝搜索瘦客户机、云电脑共享器,能满足你的要求,从不到百元到上千元,自己按需选择吧。我以前给房地产公司配过,效果还行,完全满足他们的业务需要。

3、瘦客户终端软件版或无盘站。这个要一定技术了,对方要有一台主机,以前给山区学校搞过,捐了一台好服务器,以瘦客户终端的形势带他们电脑室的一堆486电脑,运行xp很流畅,问题是486硬件经常出问题点不亮,毕竟太老了……

最后的建议是:别对自己太苛刻,只要能提高工作效率,该花的钱就花!像你说的,学校电脑不可能升级,那你就自己升级,大不了换岗或走人了,恢复原样即可。
就像我的办公电脑,我打报告说要换一个1000左右的固态,单位说年底了要等明年采购,那我就先自己掏钱入个小固态改善下工作环境,等新固态到了,嘿嘿……

网友:
有软件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了解下Betwin和ASTER,但是不推荐,设置繁琐,各种bug
有条件还是增加电脑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远程需要自己有个电脑,我是因为电脑不够用想把我的给他们用、但又不影响我用。
...

用那个破烂学生机去远程不久ok了?

网友(2020-01-20):
建普通账号。用远程登录。随便一台破电脑都行。只是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