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从登录开始到出现桌面用近3分钟........

楼主(2019-12-13):
台式机win10本来好好的,近来开始用烤火炉引起多次突然断电,终于导致无法登入系统账户。
按网上的方法复制了系统配置文件,账户是能进了
但是从输完密码到出现桌面要近3分钟,此期间黑屏有鼠标指针
进入桌面后,360开机助手显示“开机用25秒”
试了百度的各种方法,未见效。只好求助坛内高手了。
从输完密码到出现桌面这段时间,win10究竟在做什么让360无法察觉?
我该如何才能使这段时间尽量缩短些?
谢谢先。

网友:
多次断电,如果是用机械硬盘的话,可能硬盘有坏道了,要修复一下

网友:
把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后重装系统,如果还很慢,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
检测硬盘是否有故障

网友:
重装系统吧!顺便检测下硬盘

网友A:
换个电源,换个固态,你会发现新世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源,换个固态,你会发现新世界

渣渣本开机一分半,上了个128固态,开机8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渣渣本开机一分半,上了个128固态,开机8秒

不只是开机,日常应用也快很多

楼主:
谢谢2345678楼的回复,
我就是还不想重装系统,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2345678楼的回复,
我就是还不想重装系统,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那就试试硬盘碎片整理吧。如果是固态盘的话,可以尝试手动trim,网上有教程

网友:
把360卸载了换其他杀毒软件,禁用下开机启动项,最好再检查下硬盘是否有问题。

网友:
试试看拔掉网线开机呢

网友:
多次使用中突然断电,,,EMMMM基本可以考虑是硬盘存在坏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2345678楼的回复,
我就是还不想重装系统,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你这是舍易取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就试试硬盘碎片整理吧。如果是固态盘的话,可以尝试手动trim,网上有教程 ...

这个trim有什么作用,我的没用过久的固态数据很不理想,掉速一大截,找不到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trim有什么作用,我的没用过久的固态数据很不理想,掉速一大截,找不到原因 ...

就是固态硬盘自己的碎片整理。用固态硬盘的时候,使用win系统自带的或者是一部分工具的碎片整理不涉及到底层,会增加数据磨损。通过trim操作,可以让固态硬盘进行底层的数据整理,这也包括这碎片整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固态硬盘自己的碎片整理。用固态硬盘的时候,使用win系统自带的或者是一部分工具的碎片整理不涉及到 ...

那返回是0,就是开启了的?才查了下,那个资料有点模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返回是0,就是开启了的?才查了下,那个资料有点模糊

“DisableDeleteNotify = 0”说明TRIM指令开启“DisableDeleteNotify = 1”说明TRIM指令没有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DisableDeleteNotify = 0”说明TRIM指令开启“DisableDeleteNotify = 1”说明TRIM指令没有开启 ...

哦  谢谢

网友:
建议把360卸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