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鑫诺仕XNS9918台灯增加充电宝+小夜灯+蓝牙音箱,贫农立马翻身做地主!

楼主(2019-12-13):
上次14大洋撸了贫农版的鑫诺仕XNS9918台灯,谁知后来又出了9块9的乞丐版(灯板不是铝基板了)
贫农版还是得继续折腾,原本只打算增加充电宝+小夜灯,后来干脆把闲置的蓝牙板子加进去,做成蓝牙音箱,让贫农更加一专多能

开箱测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634
详细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344

本帖就是折腾过程
充电宝用1大洋一片的FM3209C双入双出板子
具体性能也测试,可以搜偶的老帖

基本可以放原驱动板位置

但板子需要改小点
去掉闪电输入口、按键(后续改为触摸)、手电灯珠(后续改小夜灯)

底壳也要改

用美工刀修出大小U口位

完美装入

充电口位置的原预留开关口就用裁下来的塑料片堵上

原螺丝位将就能用上
增加的黑色塑料片(瞬干胶粘接)是固定板子位置用的,避免充电头插入时板子移位

选来选去,还是用上次在坛友处撸的笔记本电池电芯,大小合适,重量也合适当配重
两块合计8000mAh,只可惜充电宝板子是3.7V的

两块并联,高度也刚好合适,绝配呀
对折焊接,电池还自带温度保护

焊上,做好绝缘

电芯用双面胶+热熔胶固定,上盖再加胶垫
强度应该万无一失

充电测试

放电测试

接下来折腾触摸板

触摸芯片撸了单通道和3通道的
实在想不出还能加什么功能,还是选单通道的,毕竟便宜点

TTP223N,功能挺灵活的

简单手画的电路
最终VDD接到电芯端,那限流降压电阻就不用了
触摸调灵敏度的电容选了15pF的NP0

搭好的板子
原谅偶的焊工哈

楼下跟偶一起继续折腾

楼主:
没弹簧,触摸还是用铜箔胶带

原来的驱动板和触摸板用热熔胶粘接

触摸面板位置有螺丝位可以直接固定触摸铜箔用单股线连接到板子上,避免相互干扰

为效果好,再三考虑,决定小夜灯和喇叭还是装在立柱上
开拆

想不到关节位置还是用的金属铰链
据交流的坛友说乞丐版也是金属铰链的,性价比确实高,搞得偶都想再撸一个

原来贴滤色片位置(土豪版是装数字钟),用来装小夜灯
可以利用螺丝位

高一点的位置用来装喇叭

先做散光片
用以前拆筒灯的散光片

开孔,切好滤光片

内侧用瞬干胶粘接固定

做的灯板,用两颗暖白5730

喇叭就是上次撸零碎,坛友送的4欧、1.5W小喇叭,关键是薄
焊上耳机线(垃圾多就是好)做延长线

用铝箔胶带做的简易反光罩

拧上1块多包邮70颗的不锈钢螺丝

穿线,装好立柱
哦,喇叭孔是用电钻开的

蓝牙板用这个
原本是用在蓝牙拖把里的,闲置好多年了
有兴趣可以搜偶老站的帖子

准备组装

蓝牙板装在18650电池位
立起来,也许接收效果更好些

焊各种线

蓝牙改触摸遇到奇葩问题
TTP223直驱蓝牙板按键输入时,居然不能拉低电压(触摸不起作用)
测试蓝牙板按键输入对地电流才350uA(充电宝板子按键对地电流有7mA,触摸都没问题)
开始怀疑这颗223坏了,断开蓝牙板测试又是OK的

最后发现蓝牙板到223之间串联1k电阻后控制正常,奇葩呀!想不通

好吧,那就串电阻
触摸开关蓝牙OK

楼下合体测试:

楼主:
合体前初步测试一下

长按充电宝开关,小夜灯开关OK

原灯驱动板自然没问题,不过要充电宝先开才行(用的充电宝输出5V)

蓝牙自然也没问题

合体外观几乎没有改变,按键分布如下图

只有灯座背面有变化,晃眼看都天衣无缝

整机效果展示
蓝牙OK,就是声音小了点
要不再改下8002的放大倍数?!

小夜灯,虽然实际没照片上这么亮
但偶觉得还是偏亮,空了再串电阻

来个动图展示

主灯,冷色

暖色

再来个动图演示

充电宝电量指示还能透过壳子看到

充电自然也没问题

电路改造比较简单,就没做电路图了
连接关系看下面的电路框图

这次折腾完,性能上,8000mAh的容量估算最高亮度可用8个多小时,够用了
小夜灯充分利用充电宝板子原有功能,按键复用。当然也可以改用TTP223直接控制
蓝牙的加入,算是凑数,不过可以在特殊情况下用它放点音乐

时间上主要耗费到加工两部分外壳,然后解决蓝牙改触摸的奇葩问题也耗时不少
材料成本也就电芯高一点,总共7、8块钱搞定
主要收获就是熟悉了触摸芯片的使用、进一步锻炼手工

后续再看灯板怎么改,来提高亮度和均匀度

网友:
元首还真能折腾,

网友A:
这是啥年头啊,农民翻身当地主!首富跑路做屌丝!

网友:
贫农瞬间变地主了

楼主:
终于更新完了!

零零散散利用晚上和半夜折腾的,效果还算满意

网友:
这个改造nb的很。

网友:
还是4056+电池一篇算鸟,简单省事~~~

网友:
恭喜精华!真能折腾

网友:
我勒个去这都属于魔改了,最近都流行魔改吗

网友:
恭喜加精,哈哈,翻身农奴把歌唱

网友:
低配瞬间高大上,狂甩旗舰版几条街。膜拜大神。

网友:
费劲巴力,然后吃灰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年头啊,农民翻身当地主!首富跑路做屌丝!

农民吃香了,首富让贤了,说明大家都与时俱进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农民吃香了,首富让贤了,说明大家都与时俱进嘛

农民吃香,首富吃。。。,所以首富感觉出味道来啦

网友:
上面所有开孔用雕刻机搞就牛逼了,肯定也很完美。手工开孔还是欠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