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世达51504 10.8V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9-12-13):
同事的世达电动工具的充电器坏了拿过来修修。
正面

背面

拆掉外壳

高压部分

低压部分

背面

高压部分

低压部分

简单来说一下维修思路,首先看了高压的几个电阻确定没问题,在看低压因为有个一样的充电器,直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和电阻档测量输出脚对地压降和电阻,判断出第四输出脚对地压降和电阻有问题,然后沿着有问题这脚向上找问题,最后发现是单片机出问题了。

焊接下单片机,电路板上面刷了一层防水漆。

焊接下的STM8S003F3单片机

测量第9、10脚内部有问题了。

把单片机焊接上去,直接报废!

网友:
有单片机的难搞,除了高压侧有问题,其它大概念要完蛋!

网友:
好厚的三防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很好的设备了吧,里面东西好多,不像是我国某地产品的

网友:
这个没替换配件了,可惜呀

网友:
单片机挂了没治~

网友:
质量很好那,

网友:
请大神换个片子,写数据,实在不行搞成模拟控制

网友:
竟然还是单片机的,留着可以拆件用

网友:
世达工具做工不错

网友:
,单片机,做工不错,贼六。

网友A:
单片机挂了的话,基本没法搞了。。。除了去别的一样的上面拆。。。

网友:
单片机坏了,安慰一下,只能报废拆件了

网友:
好难处理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20-02-23):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挂了的话,基本没法搞了。。。除了去别的一样的上面拆。。。

到别的一样的上面去读数据,再拷到新买的单片机上。

网友:
可惜了。其实,单片机只是完成充电电流/电压的控制问题。如果内部空间够的话,可以用两个比较器来代替。也可以用12V电瓶车充电器略加改动来替代该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