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闲来无事,拆改一条3头充电线

楼主(2019-12-13):
      买库存充电宝配的3头充电线,包括了安卓的micro接口、苹果的Lightning接口、及iPhone4s及更早版本前使用的是30针大接口。后者到现在已经很少设备使用到了,放我这里根本就没用处,想着将它改改吧,改成现在流行的TYPE-C接口(钛普施)不更好?

外观

线长20cm左右吧,充电宝的线都差不多长

大头30针没用,拆掉。露出来只有两针,只充电用

箱底找出个micro接口的配件,只要外壳行了,和一个TYPE-C公头

由于micro外壳口是梯形的,需要修改一下,要不然放不下钛普施头

比对着,差不多就行了

请出工具,只有简单的电烙铁,两三块钱旧货市场买的,哈哈哈

测好正负极,准备焊接

已经焊好,把线烫掉了些皮

上704,防止短路及防拉扯。

用牙签点上一点就行了

待干固后装上外壳,完成…

网友A:
我是冲着看楼主解决识别的问题进来的,多头充最重要的是解决识别冲突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需要把 D+ 和D-短接一下呢

网友:
改得挺漂亮 快充?旧时候的线了还要啥自行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需要把 D+ 和D-短接一下呢

他这只是个充电线,里面线芯应该只有两根,没有D线,您讲的那个估计在那个USBA口里面就短接了

网友:
虽然是充电线,但是接口焊接容易,有些typeC数据线接口焊盘太小,得另买特尖烙铁头。

网友:
这么改应该最大2A,想要再大就不可能了   毕竟只有2根线

网友C:
买的什么库存充电宝发个链接看看!

网友:
夹具 好评。TYPE-c就两根线就能出2A?

网友:
固定的这小东西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的什么库存充电宝发个链接看看!

卖完下架了,25元包5个那种…

网友:
这个虎钳好呀,夹上小东西很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冲着看楼主解决识别的问题进来的,多头充最重要的是解决识别冲突的问题。 ...

正负极搭上,能充电就行,当然不指望快充了,1.几安还有的

网友:
这个烙铁居然可以焊的这么好,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