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我怀疑L05B是假的MLC,嘿嘿

楼主(2019-12-13):
拆了个坏固态,拆了几颗PF610

是L05B的MLC颗粒,贴3268做了个U盘。

测速的时候,发现写入波动挺大,更像TLC。

用urwtest做数据完整性校验的时候,发现写入也是波动的厉害,然后开启HDtune的磁盘监视器,看一下写曲线。

即时写入速度在个位数到100之间波动,这是真的MLC吗?不会是披着MLC皮的TLC吧?

看一下正经MLC的写曲线是啥样的

这也是3268主控,配的是三星UFS(MLC),这个写曲线才是正经MLC嘛。

这是实际写入3G左右大文件的速度,这性感的大波浪,啧啧,也敢说是MLC?

造成这种波浪式写曲线的原因是颗粒本身的问题?还是固件算法问题?欢迎发表见解。

网友:
固件嘛肯定有影响,人家厂家说是MLC那就没啥好怀疑的了

网友A:
楼主U盘和固态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U盘和固态太多了~

接盘不?美女头像哥?

网友B:
这种降级片测得的数据有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降级片测得的数据有参考价值?

AL级别的,算不错的了。
这个制程的速度数据,我感觉跟什么级别的片子关系不大,可能和制程或者固件有关系。就像58xt贴L06B的MLC,开启SLC cache后,也会掉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AL级别的,算不错的了。
这个制程的速度数据,我感觉跟什么级别的片子关系不大,可能和制程或者固件有关 ...

应该是级别关系或者颗粒自身问题

网友:
波汤是正常, 因为有系统缓存,
而且 u盘主控 也有缓存模式。
tlc 和MLC的区别
就是电压控制
而tlc 必须是多电压取地址信号
mlc 4个电压就能取信号
而tlc需要8个电压参考值来取信号
你就是 slc 模拟
实际也就是 固定一个电压,把每一个颗粒的的 1/8位置写数据。
当所有位置1/8位置 用上后,速度就要降一点,
因为有数据了, 只能用7/8的部分同 用一个电压点,进行模拟

网友:
L05是试制片,试量产,产量很低,流出市面的更少,既然ID和制程都对应L05,L开头是MLC这个肯定不会错,MLC也不会错,
但是这个ID在46EN 58H里面的工具都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制程不能当做正常量产制程来看、
毕竟是试制片,

但是3267 3268竟然有参数就很神奇了啊、、说明这玩意能上U盘但是上不了固态、至少慧荣给的等级是这样,
但是更不能理解的是竟然有大S分级...试制品竟然还要分级...

其实还有L04,更少见....

奇葩的制程,估计本身也就那样,不然就没L06B什么事了

网友:
MLC是电位,和速度无关。。。早期的SLC速度还比不上现在TLC呢。。但人家还是S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