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脑椅大班椅 不能前后俯仰躺下 定位锁定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9-12-13):
椅子用了一年,这段时间不大正常,然后就不能前后锁定了。
BING搜索一下,需要换这个件。
这个配件叫可躺定位托,淘宝上有卖,最低50元。
其实一它一般也坏不了,不能锁定了,只需要取下图一的橡胶套,露出图二上螺帽,调整一下螺帽松紧就可以了。

图一

图二

调整这个螺帽就这个修复这个故障了,省下那50元了。

网友A:
所以现在这玩意都换成了铆钉,一次性的,实际上钻开换螺丝还能用

网友:
离合器片的原理吗?
我这就两档,一前一后

您这个是无极调档的,我也坐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现在这玩意都换成了铆钉,一次性的,实际上钻开换螺丝还能用

噗,真*奸商

网友:
公司的椅子,直接申请个新的得了

网友:
刚想问问,做什么工作上面要开两台电脑,看了看自己杂乱的左面,好吧,我也是个骚包

网友(2020-05-01):
能放到的最好,午休特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