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08年买的捷威笔记本电脑,到现在一直正常使用

楼主(2019-12-13):
08年买的捷威笔记本电脑,到现在一直正常使用,从来没坏过,没修过,就是现在有点慢。怎样能让它快一点?请教各位

网友A:
牌子都没听过,上个配置图才好说怎么升级吧,老电脑优先升级硬盘吧,瓶颈在硬盘,CPU没必要升了,估计也没多少好升的,内存不够大的话可以升一下,一般最大4G够了,办公用2G也够了

网友B:
花100多元买块固态硬盘来更换,速度会有较大提升

网友C:
换固态硬盘,加内存,装WIN7系统,日常操作没问题,其他方面就没有必要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固态硬盘,加内存,装WIN7系统,日常操作没问题,其他方面就没有必要折腾了 ...

现在装的是WINXP系统,还凑合着能用PS 修图,光影魔术手跑不动。不奢望装WIN7: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100多元买块固态硬盘来更换,速度会有较大提升

谢谢您,现在装的是WINXP系统,还凑合着能用PS 修图,光影魔术手跑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牌子都没听过,上个配置图才好说怎么升级吧,老电脑优先升级硬盘吧,瓶颈在硬盘,CPU没必要升了,估计也没 ...

谢谢

网友:
无非换三样,CPU,内存,固态硬盘。  换CPU就看主板,如果945芯片的,最高性价比上T7200,如果是965芯片,最高性价比上T7500,都是12元包邮。

网友D:
只换固态硬盘,其他cpu 内存千万不要换。一分钱都不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换固态硬盘,其他cpu 内存千万不要换。一分钱都不花。

有道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换固态硬盘,其他cpu 内存千万不要换。一分钱都不花。

反正都是便宜货了  为啥非要强调千万不要换?换了难道还是坑了不成?

网友:
笔电最好的升级方案就是换SSD、加内存、重做系统。如果不考虑SSD和内存,那重做系统,少装流氓软件不要杀软用影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牌子都没听过,上个配置图才好说怎么升级吧,老电脑优先升级硬盘吧,瓶颈在硬盘,CPU没必要升了,估计也没 ...

宏碁旗下的,你没听说过只能说明你的资历不够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正都是便宜货了  为啥非要强调千万不要换?换了难道还是坑了不成?

有道理,这才是行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宏碁旗下的,你没听说过只能说明你的资历不够深。

不是资历不够深,是口袋不够深,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反正都是便宜货了  为啥非要强调千万不要换?换了难道还是坑了不成?

08笔记本配件升级也没什么提升,简单说都该淘汰,还不是你我说,是应用系统,软件淘汰这个电脑。倒是固态硬盘效果非常明显。1块钱不是钱吗?所以说千万!!!你明白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08笔记本配件升级也没什么提升,简单说都该淘汰,还不是你我说,是应用系统,软件淘汰这个电脑。倒是固态 ...

不同意你的想法。
反正就是个折腾,现在老货又不值钱,固态都投入进去了,再上个当年的顶配CPU,换两根2G内存条,成本不超过50块钱,跑个WIN7 64位没问题。
至于淘汰,这种电脑肯定跟不上电子产品发展形势啦,不过升级后家用是没问题的,办公跑个office2007之类的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奶牛本哇……08年那会儿还有2代内存,如果是的话,2代内存便宜的要命,和卫生纸差不多价格,可以升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牌子都没听过,上个配置图才好说怎么升级吧,老电脑优先升级硬盘吧,瓶颈在硬盘,CPU没必要升了,估计也没 ...

一般好像叫奶牛吧?以前电脑报上经常出现。宏基好像也是收购过来,结果没发扬光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同意你的想法。
反正就是个折腾,现在老货又不值钱,固态都投入进去了,再上个当年的顶配CPU,换两根2G ...

我没说折腾不好玩,我说的是升级固态是唯一最好方案,就算你升级CPU。内存,都怕没有升级一个固态硬盘效果明显。你要说升级cpu 内存花不几个钱,那就升级呗。我06年笔记本只是普通使用一样溜溜顺。但是现在的软件,装逼一个,慢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