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康夫毛球修剪器

楼主(2019-12-13):
前两天买的,按键太硬按不动,拆开看看捎带改善一下按键手感。

盒子

参数

另一面

里面,贵几块多给两个备用刀。

机器

感觉手柄有点小

5v usb输入,但是用了一个8字孔,不知怎么想的,万一哪个愣头青用个220v的戳里面了就有的看了。

顶部logo

开关很硬,头部可以旋转变成直柄。

8字孔

拿下环形面罩,四周环形槽用来收纳毛屑。

拿下网罩

刀片四周有三个孔,刮掉的毛球就从孔里排出。

到下面的叶轮仓

刀片背面

叶轮仓有个开口,废屑被叶轮推动排到四周环形仓。

这里有个接触开关,属于安全机构,不拧上盖子电机不会转动,防止意外割伤。

电机串联两个触片,触片和那个顶针开关连着。

合上盖子这个触点接通

手柄变换机构的两颗锁紧螺丝

拆开后,两颗塑料顶珠压入u型槽实现手柄旋转卡位变换。

还有两颗螺丝

拆掉分离后

主板

充电就是傻充,5v进入一颗二极管隔离后,电阻限流给两粒镍氢充电。
两颗三极管和四周阻容组成双稳态电子开关,结构比一般双稳态要好一些,主要是静态功耗很低。

详细原理和这个类似,原帖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8752&extra=page%3D2有兴趣的可以参考一下。

二极管是电机反电动势吸收续流管,下面是一颗nmos,电机驱动。

两粒电池

400mah容量

这个开关里面的弹簧太硬

取下来

用这个局部烧一下

放凉

装回去,手感好多了。

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没有一天不超额啊

网友B:
大婶退火手艺高超,没随便烤鸡翅慰劳一下自己?!

网友C:
这型号的康夫买过两个,感觉开关不是很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天不超额啊

嘿嘿 现在限额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婶退火手艺高超,没随便烤鸡翅慰劳一下自己?!

没烤到自己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型号的康夫买过两个,感觉开关不是很硬啊

我这个不是一般的硬,不按到壳子咔咔响愣是开不开关不上

网友:
分离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天不超额啊

没有一天不超额啊

网友D:
这个看着还好,我那个也是这样的充电插口 ,但我那个是220V的,真像您提到的一样,这个设计人员脑袋有包,估计为了适应之前的模具,便弄了这么个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看着还好,我那个也是这样的充电插口 ,但我那个是220V的,真像您提到的一样,这个设计人员脑袋有包, ...

嘿嘿 主要为了降低成本,通用模具再加个阻容降压成本又上去了,换个接口又得改模具,干脆原壳利用把降压也省了~

网友E:
看做工,如果几块钱入手还是划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做工,如果几块钱入手还是划算的。

好像是29,这么说肯定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嘿嘿 主要为了降低成本,通用模具再加个阻容降压成本又上去了,换个接口又得改模具,干脆原壳利用把降压 ...

是呢,可能外壳改模具成本会高一些,打板子成本低一些吧

网友:
设计问题好,烧烧软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29,这么说肯定亏了

哈哈哈  我错啦。不过做工确实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呢,可能外壳改模具成本会高一些,打板子成本低一些吧

应该是~

楼主:
嗯 一堆螺丝~

网友F:
无所不能的火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所不能的火焰

嘿嘿 老哥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