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赛日SR-2666 DVD导航车机,求此机激光头,以及恢复凯立德导航软件方法.

楼主(2019-12-13):
前一篇:开汽车维修店的朋友送了台车机之二,SR-2666 求此车机的尾线接口定义,在网上实在没有找到此机的接线图,只好拆机,还好,底板上绝大部分引脚都有功能标注,接上ACC和B+就可以开机了,倒车视频也可以输入.
现在遇到几个问题:
1.光驱无法读盘,CD和DVD均不行,看来是光头老化了.
2.TF卡槽损坏,须更换
3.导航软件找不到TF卡软件,不知下载何种软件可以恢复?

楼主:
沙发,软件部分,缺少导航软件.还望高手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有导航路径设置的那就简单了嘛!去下载一个破解版的就可以搞定了,去看一下我爱GPS论坛

网友:
CE 系统的,很简单,研究一下就可以搞定的,不难!

网友:
杂牌机基本上都是日立1200w激光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沙发,软件部分,缺少导航软件.还望高手帮忙指点,谢谢!

对车机无爱,还不如DVD播放机配功放

网友B:
这不是有凯立德导航软件吗?是不是TF卡坏了?我有2019年夏季的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导航路径设置的那就简单了嘛!去下载一个破解版的就可以搞定了,去看一下我爱GPS论坛 ...

感谢回复,我跑过去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有凯立德导航软件吗?是不是TF卡坏了?我有2019年夏季的地图

是TF卡上的数据丢失了,想重新下载安装一下.

网友C:
直接地图数据下载到TF卡,然后导航路径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地图数据下载到TF卡,然后导航路径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你好,我看了一下,版本眼花缭乱,不知哪个版本适合这个车机,麻烦指点一下.GPS论坛,新手注册,没有发贴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