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YLT672300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12-13):
单位检查卫生,清理出一堆充电器,好像是没人要了,放那里都好多天了,捡了一个质量比较好的,就只有标识,67.2V3A,航空插头。

拆开检查,发现取样电阻烧断了,造成充电器打嗝,充电灯一闪即灭,风扇也是不停的微动。取样电阻色环已经看不清了,不知道多大阻值。

搜了本论坛老家帖子(拆个67.2V的锂电池充电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2492)中有一跟这个很像的,但这个色环不会查,请高手帮一下,看是多大阻值的,最后一张

正面

标识

背面

透视看到风扇

两个螺丝固定

开了

小强

比较脏

毛刷清理一下

这个取样电阻烧断了,看不出多大阻值了

LM358

3842

这张是坛友发的67.2V的,但他没说多大电流,只能参考了,
就是参考也不知道多大阻值,好像是三环的

烧断了的取样电阻

烧了一道沟

请高手帮我,这个取样电阻到底是多大的

THE END

补充内容 (2022-10-19 17:55):
关于改可调电源问题来这里--单辅助电源,多重保护,积木插接连线式,充电器改可调方案(3842芯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7921-1-1.html

网友:
这是欧级别的,找3842典型应用就有了

网友:
电阻都糊了~

网友:
输出取样一般都是0.1欧

网友:
发个片子供参考。

网友:
都挺好的,可玩性高

网友:
输出取样一般是用棕黑银金3W或者5W 0.1欧的电阻,

网友:
多在0.1-0.2Ω间,阻值变化只影响转灯、停充电流判断,如没有确切阻值借鉴的话,从0.2往下试

网友A:
反正都没人要打包回来多好

网友:
看电阻个头,阻值不会太大的。应该0.1~0.2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都没人要打包回来多好

我是个近期修理师傅,有地方放这些玩意,我不怕东西多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一般这种充电器都是0.1欧的。千万要注意输出线极性,要不然还要烧。话说这里面的因该不是小强吧,因该是春三十娘吧。

网友:
,我都是拆哦零件别的地方用。

网友B(2022-10-18):
充电板改可调稳压要选3842+324的,这种电路基本都同时具备电压和电流调节。3842+358的电路能电流0A起调,但因为431和817的基本压降,0伏起调就难了。要加负电源才行。楼主这个是0伏起调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板改可调稳压要选3842+324的,这种电路基本都同时具备电压和电流调节。3842+358的电路能电流0A起调,但 ...

才发现那个帖子上边漏了一张从0调起的照片

网友:
谢谢分享, 0.1欧的电阻,

网友:
你这块电路板最低电压应该在3.6伏左右吧?431的2.5伏加817的1.1伏。你是如何做到0伏的呢?我从回收站找了两块充电板都是3842+324的电路,不用另加电压0调电路,只要加两个辅助电源就行了,改动很少。输出整流管两只并联,36伏以下可达8安培,试机两小时没问题。

网友C:
变压器这么大,要是能修好应该还是不错的。另外好像就只有我发现了那只小蜘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这么大,要是能修好应该还是不错的。另外好像就只有我发现了那只小蜘蛛,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