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佳能300ez变焦闪光灯 简单拆开看看

楼主(2019-12-13):
被学弟带进了胶卷坑,忍痛入了自己的第一台顶级单反佳能EOS-1N,这机器挺好用的,对焦迅速,快门干脆有力,而且非常耐用,可以说是用不坏的相机,个人觉得仅有的两个缺点是太重了和没有内置闪光灯。但不得不说高端单反真的不一样,更加精准的测光是最重要的,多点对焦、多级可调曝光补偿、多重曝光等等功能也可以帮我拍出更好更有意思的照片,也可能只是心理作用吧,像hifi圈子的脑放一样其实镜头、底片、冲洗比机身更重要,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镜头后面的那个头

花了钱买相机还要花钱买胶卷,好不容易拍完一卷还要花钱冲扫,尤其是135胶卷一天天的涨价,涨价幅度还越来越越大,像富士C200、柯达金100、金200、ultramax系列等等入门彩色负片,年初的时候还只要20出头,现在已经卖到34、35一卷了,反转片涨的更厉害,像富士provia100、柯达E100从80~85一卷一下子涨到105~115,简直就像坐了火箭一样。。不但猪肉是奢侈品,胶卷也是奢侈品啊,唉,要是早点入坑早点屯胶卷就好了

除去厂商定价的因素,胶卷的价格跟感光材料质量、感光度和产量等有很大关系。ISO为100、200的胶卷是最便宜的,因为材料便宜,产量也大,而400度的卷,价格就上了一个台阶,到了800度,价格几乎翻倍,这不仅仅是因为生产工艺和材料成本变大,也因为需求量小产量小,于是平摊到每一卷上的成本就高了,价格自然跟着变贵

回到正题,由于高感光度的胶卷价格因素,穷学生只能买100、200度的卷来玩玩,但又没钱买大光圈镜头,于是在阴天或者室内,我这可怜的3.5光圈镜头把快门时间死死的限制在1/30s以下,在210mm长焦端甚至会低于1/15s,即使有麒麟臂也免不了手抖,相机里还不带闪光灯,所以只能买个外置闪光灯了。咸鱼上入了个佳能原厂的300ez闪光灯(参考参考),闪光指数约为30,而且可以在28-70mm焦段内实现闪光灯变焦,支持前后帘同步,充电速度非常快,还带有预闪和辅助测光灯,价格非常便宜,作为入门级闪光灯来说是不错的,唯一不足的是它只支持胶片单反,装在数码单反上无法调节闪光功率。

这么好的灯,不拆一下怎么对得起它

装上相机之后的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永远会有几张竖着的图强被行变成横向的,将就看吧

这个红色的亮光区域应该是辅助测光用的光源吧,半按快门键对焦的时候它会闪一下,里面其实是一个小功率闪光灯

正面,闪光区域窗口挺大的,下面佳能标志底下是个红外LED,应该也是测光光源吧,我不清楚,欢迎知道的大佬指正

背面,可以看到28、35、50、70的字样,是闪光灯变焦指示,每次拍摄完毕之后不会自动归位,但是下次开启电源时,灯管会自动复位到35mm处

屁股后面的开关。右边是电源开关,中间是测试按钮,同时带有充电指示,主电容电压充到恰好可以闪光时会变绿,充满时会变红,现在是充满电的状态。左边的是同步选择开关,拨到左边是前帘同步,拨到右边是后帘同步。
照相机的快门按照位置可分为镜间快门(快门位于镜头组之间或镜头尾部,与光圈类似)和焦平面快门(快门位于焦平面处,紧挨着底片或图像传感器)。要理解快门同步,首先需要知道现代的单反、微单相机的快门组为焦平面快门(感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几十年前的德系镜间快门单反,包括福伦达、蔡司、柯达雷丁那等),由前后帘组成,而焦平面快门组依据结构不同又可分为横走式和纵走式两种(不在讨论范围内),但不论横走纵走,快门组都分为前帘和后帘,具体结构可参考坛友拆解佳能40D快门组的帖子

快门同步分为高速同步和低速同步,工作过程如上图所示。低速同步时,闪光灯可以进行前后帘同步:在前帘打开瞬间,闪光灯闪光并照射被摄体,然后后帘关闭完成曝光,称之为前帘同步;后帘同步时,前帘打开后闪光灯不闪光,而在后帘关闭前一瞬间闪光灯才闪光并完成曝光。高速同步不在讨论范围,具体可参考这篇文章

讲了那么多,继续正题。这是闪光灯的热靴,触点是镀锡铜,整个触点是实心的,大厂做工

隐约可见序列号,闪光灯为日本制造

电池仓,这个闪光灯由4节5号电池驱动,正极接触面很有意思,这样设计是为了增大接触面积和过电流性能吗?由于充电功率大,电池不能选那种几毛钱一块钱一节的垃圾电池,用南孚或者爱老婆是不错的选择

闪光灯外壳只有底部两颗螺丝,先拧掉再说

开瓢了,里面结构挺复杂的,三块板子,一块控制板,一块功率板,一块连接板,主电容通过一个空心电感焊接在连接板上

侧面的连接板,拆开之前专门引闪了一下,让电容里面的电量消耗掉大部分,否则不小心碰到了就很酸爽了

再从底部看看闪光灯的内脏,满满当当的,看着就爽

测量一下主电容剩余的电压,这里找的两个触点是简单看了看走线找到的电容引出来的线

闪过一次之后还有72V电压,人体直流安全电压约60V,还是不能碰

闪光灯前部由下面这个带有螺纹透镜的罩子固定,中间也有卡扣,所以只需在尾部设置两颗螺丝即可,而且壳子固定好之后非常结实。把外面一层透镜拆除,可以见到大灯管前面还有一个透镜,这个是磨砂的表面,应该和螺纹透镜一样是为了让光线均匀分布吧。闪光灯变焦功能是靠大灯管前后移动,改变与螺纹透镜之间的距离来实现的,离得越远,焦距越长

拆开了,内脏基本全都在右边底壳上,左边顶壳上是焦距指示灯,可以看到除了电池仓,其他地方的空间都占满了。电池仓底部的控制板是玻纤双面板,顶部的功率板和侧面的连接板都是纸基单面板,看这弯弯的走线,这台闪光灯一定有年头了。大电容底下垫了个电感,线径大概0.6mm,看了一下电路,电容负极是经过这个电感和灯管连接的,这种结构在佳能的其他胶卷单反上也见过,我猜是利用电感来限制电容的放电电流,或者是利用电感储存一小部分能量,使得频闪时每次闪光之间的亮度差距尽量减少?欢迎各位大佬一起分析

左边是大灯管上的一块小板,开窗部分与右边灯管上的电刷一同构成位置传感器,用于检测闪光灯管目前的位置。用的不是碳膜电位器而是一片片的铜箔,看来这个闪光灯是不能无级变焦的

拿下大灯管,可见两端电极连接线比较粗,导线里面的铜丝加起来跟主电容底下那个小电感差不多粗,难道电感真的是限流用的?触发大灯管的高压包安装在灯管背面,这样可以尽量减少高压线的长度,且高压线外面多套了一层硅胶软管,双层绝缘,细节之处可见设计者的细心

大概看看功率板,这块板子上面包括了升压电路和两套触发电路,可能还有更多东西我没看出来,因为都是吃功率的东西,所以我管它叫功率板

顶壳从里往外看看,数字是透光的,非常精细

焦距指示灯,看这个外观,里面应该是裸封在PCB上的LED灯芯,小板子走线全都是开窗沉金,看着爽啊

这是变焦的动力——一个减速齿轮组和一个小直流电机

小电机后面还串了一个3Ω小电阻,电机有三个脚,神秘

尝试着把板子全都抽出来。左下角有一条白色粗线的是前面提到的小闪光灯,装在红色罩子后面,应该是用于测光补光或者预闪的。板子左下角是升压变压器,对于闪光灯来说体积不小啊,功率应该也不小,这也是快速充电的前提。变压器上装的X形磁芯,还是第一次见

开瓢之后的全貌

看看这个变压器,论坛上传的图片真的太诡异了,明明我拍的照片是正的,为啥上传上来就变成反的了???有人知道为啥吗

这是小灯管

看看功率板全貌,左上角那个单列直插小芯片貌似是升压电路的驱动IC,比较少见啊,这种老闪光灯很多都是用单管自激做升压的,板子上的元件虽然不是横平竖直,但看着还是比较舒服的,佳能很舍得用料啊

来看看主电容,日立生产,耐压330V容值635uF,根据Q=1/2CV^2,充满时能储存约34.58J的能量(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这样算,如果不对欢迎指正)

怎么又倒过来了???来看看控制板,最大的东芝芯片查不到型号,不敢胡乱猜测是什么。右边小长条是TI的SN28878,查不到datasheet,但看相似型号猜测应该是定时器芯片,左边小方块是松下MN1552四位单片机,可能是主控芯片?查之前我才这款闪光灯的主控应该是8位的,毕竟没啥复杂功能,8位单片机处理能力足够handle了,没想到居然是4位的,日本鬼子挺会省钱啊

这里面的是LB1630,三洋的电机驱动IC,我拆了那么多东西见过的三洋芯片和罗姆、瑞萨的一样,都只打型号批号,别的啥都没有,不管是单片机还是ASIC都这样,这块芯片上打的不知道是什么公司的商标

把板子和灯管全部归位,装上电池接通电源,响起令人愉悦的充电声。大概2秒的时间充电指示灯就变绿了,可以闪光了,这是这款闪光灯的feature之一:快速闪光系统

通电约15秒后指示灯变红,表示主电容已经充满,可以进行大功率闪光

此时主电容两端电压接近300V

通过测试按钮进行一次全功率闪光后,电容剩余的电压约70V,根据Q=1/2C(ΔV)^2可以粗略估算,一次全功率闪光的能量约为16.87J,看着不大,但是如果不小心被闪到了还是很难受的,真的感觉像瞎了一样

装起来了

最前面的罩子,有正反面之分

早上跑了去楼顶拍日出,跟我的相机合个影

网友A:
竟然还在玩胶片。玩胶片也要玩正片/反转片啊,负片有什么玩头?

网友B:
外置闪光灯最大的优点就是充电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在玩胶片。玩胶片也要玩正片/反转片啊,负片有什么玩头?

135反转片太贵了,120的还能玩玩,负片选择多性价比还高,而且负片也能反冲。玩胶片自己尝试不同的冲洗放大方法的乐趣比纠结选什么片基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置闪光灯最大的优点就是充电快

是的,而且闪光速度也可以做到很高,除了贵和重没啥大缺点

网友C:
可以试试增加数码感光片模组,加电池和图传的运动相机icatch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置闪光灯最大的优点就是充电快

最大的优点是闪光指数大。内置的由于体积限制闪光指数都小得可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增加数码感光片模组,加电池和图传的运动相机icatch方案。

你是指在闪光灯里面改装吗?感觉可以搞一搞哈哈哈

网友D:
现在入坑胶片,这个学弟大大的坏想当年在晓园器材城10块一卷的柯达120负片,虽然过期了2个月,拍起来不心疼啊,冲也便宜,5块一卷。当然现在玩胶片都是不差钱的!

网友E:
"看看这个变压器,论坛上传的图片真的太诡异了,明明我拍的照片是正的,为啥上传上来就变成反的了???有人知道为啥吗"

哈哈,我一直以为就我一个人这样子,我目前找到的解决办法是,图片导入photoshop里,旋转90°,保存,再转回来,保存。这样子一通操作下来就没这种情况了。

另外,我一直以为这种电容的耐压是330WV来着,我手里有一个老胶片相机里拆出来的(玩具级别的机器吧,不能接镜头的那种)标330WV,我要不是没超高压的电源我就去试了

网友F:
胶片的味道没有数码味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这个变压器,论坛上传的图片真的太诡异了,明明我拍的照片是正的,为啥上传上来就变成反的了???有 ...

麻烦了点但是也没办法下次发帖就这么操作了哈哈
电容的WV是working voltage,MFD是mill farad,uF微法,但我一直很疑惑难道这么标不会跟mF毫法(milli farad)搞混吗,多一个i,差了100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入坑胶片,这个学弟大大的坏想当年在晓园器材城10块一卷的柯达120负片,虽然过期了2个月,拍起来 ...

都怪万恶的资本主义胶卷厂家,疯狂抬价,现在连冲洗+扫描都要20~30一卷了
一直觉得非常奇怪,120和135胶卷的感光材料面积是一样的,为什么135价格总会比120高一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胶片的味道没有数码味哈哈

哈哈哈时代变了,以后要玩肯定还是玩数码的

网友G:
前几年的时候玩过一段时间胶片,那是负片还是20左右一卷,拍好要寄出扫描,人家把底片再寄回来,来回的运费都要自己承担,总体费用不小,后来就没玩,把胶片机出了继续玩数码的
又买了个拍立得玩玩胶片的风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前几年的时候玩过一段时间胶片,那是负片还是20左右一卷,拍好要寄出扫描,人家把底片再寄回来,来回的运费 ...

拍立得(包括富士的)胶片的分辨率很差,只能当玩具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立得(包括富士的)胶片的分辨率很差,只能当玩具玩玩。

就是当玩具玩,今年双11又买了100多块钱的相纸

网友H:
连基本图片角度都不会调整我只怀疑楼主是维修而不是玩拍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连基本图片角度都不会调整我只怀疑楼主是维修而不是玩拍摄的

可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立得(包括富士的)胶片的分辨率很差,只能当玩具玩玩。

拍立得好像也不便宜啊,不过比起那些高质量的胶卷和大画幅相纸还是便宜很多的我看有挺多人买中画幅或者大画幅改拍立得后背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