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摄像头怎么能用?

楼主(2019-12-13):
各位朋友,谁知道这个摄像头怎么用?

网友:
没懂啥意思,不就是普通wifi摄像头么,插电下app连接设置就得了呗。 看公板外形,应该用的yoosee的app

网友:
下相应品牌的手机APP,手机连接WiFi后打开app按照提示添加摄像头,一般需要手机扬声器对准摄像头拾音孔配对

楼主: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下哪个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