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谁拆过步步高T600

楼主(2019-12-13):
有两个螺丝好像在面板下面,面板上面的薄塑料怎么弄保证不变形呢?点读机接USB线供电正常,接电源和电池就无电。

网友A:
看下背面的标签,下面是有螺丝的,我拆过T900的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背面的标签,下面是有螺丝的,我拆过T900的是这样的。

第一张图片里面就能看见螺丝,不是标签的位置,应该在面板上面那层有字母的塑料下面

网友B:
面板纸下有螺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纸下有螺丝的

怎么把面板纸完整弄下来?用电吹风吗

网友:
早年拆过  忘了 记得不用动到贴纸

网友:
我错了   我拆的是T900  点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