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从一个电饭锅盖中拆出的触摸板,数码显示有秘密

楼主(2019-12-13):
别人捡来的电饭锅盖,我从里面拆出来个触摸板,触摸板上的数码显示和以前的数码管不一样,又长见识了,是用LED来显示的。经查这个锅真不是一般的锅,价格不菲,是个高档货。为什么把盖扔了呢,不得而知。下面给大家看看。

网友:
LED灯珠代替数码管,节约成本

网友:
好文,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A:
比数码管便宜吗?芯片,模具。

网友B:
数码管拆开也是发光二极管,又不带什么芯片,只有共阳极和共阴极之分

网友C:
看来不能买这种电饭煲,成本都用到触摸上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来不能买这种电饭煲,成本都用到触摸上去了。

触摸的用起来就是方便.而且没有机械部件,理论寿命更长.

网友E:
很可能就是电池没电了,然后被坑了,换了整个锅盖~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看来不能买这种电饭煲,成本都用到触摸上去了。

错了,触摸的才是更容易出错,而且越复杂的东西越多问题,触摸板的错误操作更多,而且这个触摸板是弹簧那部分的感应电容变化的。
花俏的东西一大堆,还不如把质量做稳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错了,触摸的才是更容易出错,而且越复杂的东西越多问题,触摸板的错误操作更多,而且这个触摸板是弹簧那 ...

咱观点一致,何以“错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触摸的用起来就是方便.而且没有机械部件,理论寿命更长.

歡迎探討 我的一个机械电饭煲用了25年还在用,有触摸控制的能用15年吗?
而且成本都用到这触摸上去,还不如把成本放在发热盘、内胆等关键部件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歡迎探討 我的一个机械电饭煲用了25年还在用,有触摸控制的能用15年吗?
而且成本都用到这触摸上去,还 ...

从机械换到触摸,其实成本并不像一般人想像得辣么高,一个单片鸡,一个触摸芯片,这两个加在一起,也就是2~3块钱左右, 外围电路非常简单,成本很低的, 而且还能用数码管显示还有各种指示灯,
这个带后备电池的应该是能预约(定时煮饭)的.

一个机械定时器至少要几块钱吧.如果你想预约,就得再加一颗定时器,
功能没这个丰富,用户体验没这个好,
至于具体用多少年,辣要看人品了.你只买一口铝锅可能用20年,也有可能用两年就烧坏了.
简单的触摸电路,应该没有使用年限上面的限制,至少我不知道有.

之所以卖得贵,原因很多,一大原因是用上微电脑控制自然就高大上了,功能也多,你还不允许人家卖得贵一些.另一方面,这些微控制器和触摸芯片在刚刚用在小家电行业的时候的确比机械式的贵,但是现在成本可能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错了,触摸的才是更容易出错,而且越复杂的东西越多问题,触摸板的错误操作更多,而且这个触摸板是弹簧那 ...

哈哈哈哈   技术在进步

网友:
数码管也是用LED显示的,只不过发光管更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数码管便宜吗?芯片,模具。

肯定便宜,模具本来就是要开的,7颗灯珠小几毛钱

网友G:
没想到有不少白光灯珠,零几年不少暗绿光和红光灯珠,蓝光灯珠当初少且价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可能就是电池没电了,然后被坑了,换了整个锅盖~

你这个问题好,这样一块电池,如果没电了,就不好用了,但我查了一下,这是一块锂离子纽扣电池,牌子LIDEA,3.6V,型号是2477。如果是锂电池,它就有充电功能,估计能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拆开也是发光二极管,又不带什么芯片,只有共阳极和共阴极之分

感谢你的回复,又学到知识了。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关注,感谢你们的加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想到有不少白光灯珠,零几年不少暗绿光和红光灯珠,蓝光灯珠当初少且价格贵。 ...

你看的真仔细,是有一些白珠,感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