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宝家丽吸尘器保护故障拆修

楼主(2019-12-13):
前段时间办云闪付,积分换购了一个苏州宝家丽吸尘器,用起来还是比较顺手的,小巧,轻便,吸力蛮大,透明集尘盒,房间吸一遍头发灰尘发现好多,清洗也方便,吸尘的时候集尘盒内空气旋转进入

用了一段时间,渐渐发现按开关,电机转一下,停了。指示灯闪烁5下,然后再按开关再转一下,貌似电路保护了,原来偶发几次,现在偶发能用几次。本来觉得使用效果不错,想着再买一个一模一样的,配件也好倒着用。马家转了一圈才知道这货坏了没有售后,没有售后,没有售后。电路板我拆下了,比较简单,就是个锂电保护板和两档供电,哪个大神能不能帮我跑跑电路,估计下哪个坏了,谢谢。拆下来测量了开关有电压变化,马达上端mos管给信号可以控制电机旋转,再往前的贴片太小了看不清数字。

四节锂电,充满低档能用半小时

好像这块板修不好直接换锂电保护板+机械开关还能凑活半辈子

网友:
换电池试一试

网友A:
是不是电池带载不行了

网友B:
去掉电路板,直接接电池用,看电池是4并还是4串,买个充电模块装进去。

网友:
也许是电池容量下降所致

楼主:
换电池还要买,我启动的时候看了电池电压变化不大,16点几伏,我想应该是保护板探测到电压降到了阀值关掉的吧,但是奇怪的是,每次充满电这故障多,用到两格电了反而故障现象出现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电路板,直接接电池用,看电池是4并还是4串,买个充电模块装进去。

这是要改呀,还要花钱。我试过,不去掉电路板,绕开板载程序,在电机MOS管脚给个低电平信号,电机可以驱动,最主要开关是现成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带载不行了

顺利启动后,还能用半个多小时,就是充满电启动不了。

楼主(2022-03-27):
哈哈,今天回复一下,后来直接在mos管装了个开关给低电平信号,电池,板子还是原来那些,(主要板子充电管理能用)用到了今天还在用,这一算已经糊弄了2年3个月了,疫情关系,没赚到钱继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