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助,联想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9-12-13):
机器我拆了,也没看到过热或者明显的坏的地方,插电源也没电流,电池不充电,指示灯也不亮,求高手指导

网友A:
友情忠告,看楼主的描述水平应该没有维修这个的能力,别勉强自己修了,找专业的吧,否则越修越坏,要是不小心把CPU或者桥给短了就要整机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友情忠告,看楼主的描述水平应该没有维修这个的能力,别勉强自己修了,找专业的吧,否则越修越坏,要是不小 ...

我知道我水平太差,送修要200,关键我这个电脑也不值200了,想学着修下,顺便提高下,修坏了也就坏了,但是就觉得它坏的不是很严重,能学些东西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95
给你个参考,我用这个方法修好了我的那台也是插入电源不亮灯,无显示的笔记本,可恶的两个电容,就差这么一点不能用一劳永逸的

网友C:
我的Y450直接从淘宝上买了一片二手主板,换上就满血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95
给你个参考,我用这个方法修好了我的那台也是 ...

临时换了电解电容,还是不行,貌似过不去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Y450直接从淘宝上买了一片二手主板,换上就满血复活了

有找过,200一块,这电脑都不值200了,不想再投多余的钱进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我水平太差,送修要200,关键我这个电脑也不值200了,想学着修下,顺便提高下,修坏了也就坏了,但 ...

那就网上找本迅维的《笔记本维修不是事》,PDF的或者买新书随你,原理按理都有。你这是不上电故障,不严重,不过没点知识还是修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网上找本迅维的《笔记本维修不是事》,PDF的或者买新书随你,原理按理都有。你这是不上电故障,不严 ...

找到了PDF,没找到光盘ISO文件,慢慢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PDF,没找到光盘ISO文件,慢慢学

不用光盘,书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光盘,书就够了

好的,谢谢指导,我看能学会不

网友(2020-01-30):
你修笔记本试机的时候有没有装回呢?有些机子需要外壳或者飞线才能过检测的,你这种情况应从前端供电部分开始检查

网友:
你这个笔记本电脑不开机 什么样的不开机呢?开机键亮不亮 指示灯呢。。这些最好都说清楚些。

网友(2020-03-08):
维修从易到难,先刷BIOS,不行再检查B+,1v,3v,5v有没有,检查工作条件排除故障

网友:
先测一下公共点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