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挑战过保即坏魔咒~拆修飞利浦高端电动牙刷HX992W

楼主(2019-12-13):
我先前的帖子:
能率Fami自动版 日式燃气灶开箱拆解
谁更强?欧乐B、飞利浦、松下三大品牌电动牙刷拆解对比
要效率也要安全!飞利浦具有“过压降速”功能的电动牙刷拆解对比
详解飞利浦电动牙刷拆机换新版密封圈
讲讲欧乐B的高端产品线 附老款旗舰电动牙刷拆解

先吐槽一下飞利浦
飞利浦电动牙刷在国内的保有量非常高,但是过保就坏的名声也传开了。当年买的乞丐版旗舰HX992W也没有逃脱这个魔咒,在两年零几天时坏了。本人一向注意保护牙刷,每次用完都要甩干倒放,但是就在它过保几天后非常准时的坏掉了!

起因是11月开始为了测试一款别的牙刷,这个HX992一直闲置。等再用时按键、充电全部没有任何反应!懊恼的同时也暗自庆幸---终于有拆它的理由了。HX99xx是飞利浦最高端的电动牙刷之一,结构复杂、元件细小精密,维修有很大困难的 。没有试试当然不甘心了,鼓起勇气挑战这个难关。

开始向困难挑战

先拆机:

从外观看的出我保养的非常好,密封圈没有烂、机身没有磕碰,除了有一点牙膏渍几乎完美如新。

99系的底盖电镀非常精美。

用修手机常用的不锈钢撬棒就能无损拆机。

无线充电线圈和其它系列的飞利浦牙刷完全不同。(充电器也不通用)

拆解不可能绝对完美,边边上还是掉了一点点电镀层的

底盖带有透气孔。

机芯抽出,我保养的很好,一点水没有进。

很复杂呀,看来困难不小。

下面先看看主要部件:

压力传感器,通过感应振动电机磁场的变化来感知压力的大小。

NFC感应线圈,来感知你用的什么刷头,并记下这个刷头开始使用的时间,当累计时间够三个月后会提醒你更换。

NFC通讯方案用的63002

振动电机的驱动功率管,两片双管共四只场效应管组成振动电机的驱动电路部分。

LED灯的供电升压IC

牙刷的大脑---MCU

牙刷的记忆部分---闪存芯片。

充电电路,和63、65、67、68、91、93系的基本一样。

由于停用前还能正常工作,应该不是什么功能部件坏了。先测量电池电压---为零!卧槽 ,焊下电池再测量电路板地和供电端电阻也是零!有短路的地方,但是电路板上的保险电阻并没有断说明短路电流不大。应该是先漏电然后慢慢最后短路的。电池拆出来另外用充电器激活了,充满电基本恢复了。

重点是找到短路的地方在哪里。根据经验最容易坏的是电容,先找和电池并联的电容。看着满板0201、0402封装的贴片元件脑袋都大了几圈。心里打着最坏的打算一个一个来吧!运气很不错,连续焊下第五个电容时找到了!

这个只有一粒小米一半大小的电容居然有10uF大!外观看不出任何痕迹但它确实是短路了。

手上没有替换的电容就让它空着好了,这一堆有130多uF少10uF影响不大。年龄大了眼神不好了,拆焊过的元件丑的没法看了 。

复原后,我的小白它又活了!等等,它的菊花上的灯好像少了一种颜色。还要继续。。。。。。。。。

顺藤摸瓜找到柔性电路板一条铜箔断了,估计是拆机时来回弯断的。

刮出铜箔,上锡堆焊一个锡珠搞定。

顺便做了防水处理。

发现只有99系的结构特殊一点。

飞利浦牙刷的同系产品档次实现很容易,一个代码就搞定了几百块的差别。

充电时的灯效很炫酷

最后放上我家的三剑客。

总结:
飞利浦HX99xx电动牙刷,你最好保养好,一旦坏了维修很难。

网友A:
真棒,又见到了楼主的帖子,双十二我买了个欧乐b型号是D12,在深水宝官方旗舰店买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国产还是进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棒,又见到了楼主的帖子,双十二我买了个欧乐b型号是D12,在深水宝官方旗舰店买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 ...

天猫官方的店一般没有问题。产地看菊花呀。我的D16是德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棒,又见到了楼主的帖子,双十二我买了个欧乐b型号是D12,在深水宝官方旗舰店买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 ...

确认了一下,现在D12是中国产

网友B: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机身?一个机身两、三人轮流用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
一直用91系列。没怎么保养。。刷完也是随便放。什么wifi,蓝牙从没用过。

网友:
好东西,你这是在享受。。

网友:
前排就坐,先顶后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机身?一个机身两、三人轮流用也是可以的啊。

是是是,你说的对,我错了我太浪费了,我改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是是,你说的对,我错了我太浪费了,我改正。

惊见土豪,没用过电动牙刷的路过。

网友:
竟然牙刷里也要加NF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惊见土豪,没用过电动牙刷的路过。

牙刷狂人啊

网友:
好多电动牙刷,这是在做综合测评么

网友D:
我怀疑楼主有牙刷收集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是是,你说的对,我错了我太浪费了,我改正。

什么时候有个大胆的想法,改造成不可描述的电动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有个大胆的想法,改造成不可描述的电动玩具。

你9.9买个偏心电机的牙刷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怀疑楼主有牙刷收集癖

是多年的积累,淘汰了不舍得扔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猫官方的店一般没有问题。产地看菊花呀。我的D16是德国产:

还专门去拍了照片,给楼主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认了一下,现在D12是中国产

嗯额,享受不到纯正的德国工艺了

网友:
我得再Mark一下,万一以后遇到电动牙刷方面的问题还请楼主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