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老大们,这种SOT-23-5的电源管子叫啥名字啊?

楼主(2019-12-13):
老大们,这种SSD主控板上SOT-23-5的电源管子叫啥名字啊?
坏了几颗,想在淘宝上买,不知道怎么搜索。
另外3011A和3012A是可以代换的么?还是完全不一样?

网友A:
主要看定义,都是SOT23-5,但是很多。只要搞清楚输入(5V或3.3V输入),GND,和LX(接电感)和FB(接电阻)基本就OK了,剩下的EN就不需要再对了

比较常见的:随便给你列几个:SY8088AAC,丝印LD开头    G5728BTO1U,丝印578B开头   AP3410KTR-G1等等

有一个专门的网站可以检索这个,只要你搞清楚定义,就会有很多型号提供给你参考和选择了。不过只要你搞懂了,其实也没必要专门去找是啥了

这个是我刚才说的几个型号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定义,都是SOT23-5,但是很多。只要搞清楚输入(5V或3.3V输入),GND,和LX(接电感)和FB(接电阻) ...

老大,您说的这几款淘宝都有卖,是随便选一个都能用么?

网友:
DC-DC开关降压IC,5脚的,基本都是5V转3.3 1.8 1.2V,个别会用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