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堆tp4056 给电车充电宝单独充电这个方案可行么?

楼主(2019-12-13):
这个东西很好使,就是每次充电都得拆下电池来,比较麻烦~

几毛钱一个,买了一堆tp4056搞单独充电~~

想改成这种方案

大家看可行不??

网友A:
不行,4056给电池充电不能共地,要每个4056单独有5v电源,多看看以前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4056给电池充电不能共地,要每个4056单独有5v电源,多看看以前的帖子

电池好像没有串联,如果都是单独充电的,应该没问题,但他的电路图在串联,是不是电池盒底下还有接线?

网友:
充电电压一致性差,没有放电均衡功能。

网友:
模块输入正负±全部并联,输出负极全不连一起(电源负,充电负,电池负),输出正单独连每一节电池。话说没事干可以去打JC

网友:
一个5V变压器带一片4056给电池供电,互相不牵扯

网友:
电池串联的话必须独立电源供电,按你的图电池不全被短路了吗

网友:
并联可以,,串联只能独立供电。

网友:
充电的时候并联,不充电的时候串联,你怎么切换并联跟串联这两个状态呢?你图上这种接法同时并联跟串联了,电池是短路的

网友:
你需要一大把5V头子

网友:
都准备5v14a了肯定想用一个电源,除了第一节,后面电池全部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4056给电池充电不能共地,要每个4056单独有5v电源,多看看以前的帖子

是的 你说对了不行

网友B:
串联充电需平衡充,10多节电池串联的充电器不好找。并联充电需考虑并联时各电池电压的不均衡造成互相充电,而且切换串并联不方便操作,否则还是老老实实拆电池下来一个一个充电。4056是输入输出共地,你这样接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充电需平衡充,10多节电池串联的充电器不好找。并联充电需考虑并联时各电池电压的不均衡造成互相充电, ...

是的 谢谢了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