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教专家们,电锤里要用两种润滑油吗,买什么样的好

楼主(2019-12-13):
耐高温  高速 重负载是吗 ,  好象要用两种以上的润滑油是吗 ,成份有什么讲究,请专家们出来科普下,给个采购选择也不错,谢谢

网友:
闲着往里灌点黄油

网友A:
我通常是给齿轮部位用3号或2号锂基润滑脂,气泵部位用1号,号数与耐高温无关,一般电锤不需要一定使用耐高温的,电镐才需要用耐高温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通常是给齿轮部位用3号或2号锂基润滑脂,气泵部位用1号,号数与耐高温无关,一般电锤不需要一定使用耐高 ...

有高品质不容易变质的最好,放十来年也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高品质不容易变质的最好,放十来年也能正常使用的

壳牌!
我一般都是用它,乡下还有10+年的,照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牌!
我一般都是用它,乡下还有10+年的,照样用

你说的这些有什么商家在卖 小容量分装的,  品质 比较好的

网友:
3块钱一筒的毛毛虫   东城28的锤镐两用的,用了好多年了,锤击没力就灌点,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