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已解决]-IS903 U盘插电脑不识别求助!

楼主(2019-12-13):
论坛里买的48G USB3.0  U盘,带保护的。昨天给一台电脑装系统,完了后再插上电脑就不识别了,插上USB口的时候,蓝灯闪了一下。当时以后是插在了USB2.0插口接触不好的原因,后来换了两台电脑问题还是一样。

今天又重新试了一下,还是昨天的问题,用产量工具能读到U盘的信息,是不是这个U盘需要重新产量才能用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保资料产量的?求大神解答!

2019年12月20日:问题已解决,用产量工具重新产量即可,只可惜我在1024保存的照片都没有了,心痛!

论坛里买的带保护透明U盘

插上电脑U盘闪一下蓝灯,桌面右下角能看到标识。

打开我的电脑能看到一个盘符,实际我分了3个区了的。

用产量工具能识别到U盘

也能读到U盘上的信息。

网友:
玩过NS1086的,这个没玩过,来大神

网友:
开始 运行 cmd      输入    chkdsk *: /f     *改成U盘的盘符

网友:
真相在2楼,试试在不行就需低格了

网友:
感觉要悲剧,问下卖家看有木有办法

网友:
我也是同样情况!插拔多次看运气成功

网友:
买个绿联的4口 usb3.0集线器插上就好了

网友:
抓紧把1024备份到nas上。

网友(2020-11-26):
48G,这容量就有问题,双贴64G,那16G跑哪去了?

网友:
没试一下加焊主控试一下可以不

网友:
楼主,量产工具能分享一下吗,我在网上下载的同版本的工具依然无法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