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欧姆龙耳温枪/体温宝(OmRon MC-510)

楼主(2019-12-13):
几年前买的耳温枪,小孩子感冒发烧时睡着可以测量,说实话也没用过几次,先拆了看看吧

网友A:
何以鬼子的电子产品就是养眼?难道我中了“日精”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以鬼子的电子产品就是养眼?难道我中了“日精”毒?

细节做的比较好

网友:
东芝芯片啊

网友B:
这玩意似乎都不准,上次我还买了个小米的电子温度计,也不准。似乎水银的最准,这个用于快速筛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似乎都不准,上次我还买了个小米的电子温度计,也不准。似乎水银的最准,这个用于快速筛选用的。 ...

是啊,也不知道怎么校准

网友:
欧慕容也是好东西了。耳温很准的说。

网友C:
这东西挺好的,家里不是耳温,是打脑门的,当初孩子住院,每天要测好几次体温,你知道啊,孩子本身就难受,还要让夹十分钟五分钟体温计根本就不现实,护士也同意让我们使用这个,周围好多人过来借着用,还打听哪里买的

网友:
也是红外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挺好的,家里不是耳温,是打脑门的,当初孩子住院,每天要测好几次体温,你知道啊,孩子本身就难受, ...

你体温这么高?相互借,不怕交叉感染吗?
        前几年的流感季,试过24小时去了4次急诊,现在大个了,好一点,半个月前,又发烧到39度,吃美林后,竟然跌到36度,然后再来一次反复 就好了,没吃其他药。现在轮到他班上的小孩轮着来病。

网友:
我也买类似的,好像不准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看到护士小姐姐也用这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似乎都不准,上次我还买了个小米的电子温度计,也不准。似乎水银的最准,这个用于快速筛选用的。 ...

那种腋窝夹的电子体温计也准,我专门对过个水银的比较,误差不超过0.1℃。
额温枪和耳温枪只能提供个参考,不发烧打出的数据比较准,但发烧打出来的误差大。可以判断是否烧,但烧到多少,数据只能参考,夹腋窝的

网友:
欧姆蛇的做工看着还是不错的

网友:
应该可以试试查电路板短路发热点,好像微距的物距焦点更适合测量电路板弱电元器件温度,附近市场里的测温仪我租过一部,没法测量电路板元器件发热点,工业测温仪物距默认无限远平行光路入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体温这么高?相互借,不怕交叉感染吗?
        前几年的流感季,试过24小时去了4次急诊,现在大个了, ...

非接触的那种,不会接触不会交叉吧

网友:
用过几种电子的体温计,还是觉得腋下水银体温计靠谱。

楼主:
小孩子没法用腋下的

网友:
博朗有耳温枪比较准吧,家里有小孩的几乎都e个

网友:
家有同款的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