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LSNUO人体红外开关

楼主(2019-12-13):
拍照,修图,传图,真得很麻!

网友:
这个确实不是雷达感应,而是人体红外传感器(人体热释电传感器)。

网友: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貌似不是微波雷达传感器。

网友A:
红外人体感应开关。
如果用于驱动灯泡,还不如直接买带红外感应的灯。
如果驱动其他的,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人体感应开关。
如果用于驱动灯泡,还不如直接买带红外感应的灯。
如果驱动其他的,还行吧 ...

里面不是继电器控制的,而且和负载是串联结构,也只能躯动小功率的灯,不到5块钱就买了一个。躯动大功率可以自已组装一个(红个人体模块2元+220转5v模块4元+继电器模块2元=10元以内稿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不是继电器控制的,而且和负载是串联结构,也只能躯动小功率的灯,不到5块钱就买了一个。躯动大功率 ...

不同的拆解显得产品有不同的档次,拍摄和背景很关键。只是热释电红外传感器都没拍出牌子来。
里面的CSC0001感应控制芯片最便宜的三毛五一块。你的这种DIY组合倒是很有趣,还能带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