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音箱里的18650电池能换成聚合物电池供电吗

楼主(2019-12-13):
手头上有个蓝牙音箱,两节18650电池供电,当手表看时间都用不到一周,请教下能换成聚合物电池供电吗?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都是4.2V的就可以

网友:
应该没有那么耗电吧,你换个大容量的18650呗

网友:
完全可以,应该是18650不行了吧?否则这功耗换聚合物也不行啊~

网友:
完全没问题,只要放得下。

网友:
拉倒吧!还是换18650电池吧!18650命长很多,(别换太水的就行)

网友:
18650按道理说是也挺耐用的呀

网友:
换18650新电池就好了吧  空间够用的话换26650也行 要是其他原因导致的电池不耐用换什么电池都没用

网友:
音箱静态功耗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