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海尔 云悦 mini2 拆清灰 拆风扇加黄油

楼主(2019-12-13):
海尔 云悦 mini2 拆清灰 拆风扇加黄油

拿小翘棍轻翘  5个 小点     风扇 也类似 轻抠起来  别掰断 扇叶了  回装方法一样   有可以愉快的玩耍静音了

网友A:
这么粘稠的黄油准备卡死风扇啊,而且黄油使用过程中吸灰,风扇坏的更加快。清洗风扇用WD40就够了。

网友B:
这个油太稠了,一般这个加的是不是太稀的液体。。

网友C:
风扇要坏的节奏啊

网友D:
油是专用的油,到一定不转时候就换风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要坏的节奏啊

都纹纹声转了   在坏也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是专用的油,到一定不转时候就换风扇吧

能撑多久是多久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油太稠了,一般这个加的是不是太稀的液体。。

不是说固态好点吗  运转时加热变液态   冷却了变固态吗  还是说别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粘稠的黄油准备卡死风扇啊,而且黄油使用过程中吸灰,风扇坏的更加快。清洗风扇用WD40就够了。 ...

手指弹过去还行 可以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