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网站BUG 保存草稿问题

楼主(2019-12-13):
刚刚回复了帖子后,想把写了一半的帖子保存为草稿,
结果网站提示:抱歉,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30 秒,请稍候再发表

然后,我写了半天的东西没了

网友A:
帖子会自动保存,重新发帖打开编辑器,点击上方的“恢复数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子会自动保存,重新发帖打开编辑器,点击上方的“恢复数据”即可

如果你同时编辑两个帖子看看,你会发现,恢复的是最后一个贴子,前一个的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同时编辑两个帖子看看,你会发现,恢复的是最后一个提诶子,前一个的没了。。。。。 ...

通常我会把没搞完的复制成txt保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同时编辑两个帖子看看,你会发现,恢复的是最后一个提诶子,前一个的没了。。。。。 ...

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