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大虾做一个可以欺骗这功率检测设备

楼主(2019-12-13):
先和大家说明一下情况:我物业为了安全用电禁止房间使用超过4000W的电器,(说明我进户线是4平方的)在进户线使用检测设备,检测设备和检测设备的原理如图显示,

现在遇到问题是如果使用功率电器总功率4000W以上30秒,控制主板就会触发接触器断电15分钟,有时用电磁炉和煲开水壶,冰箱。电脑,电视一起开就会超过4000W就断电!好麻烦,安监强制物业安装的,不能拆,这主板也是连接物业远程抄表的!现在我目前唯一的就是能看到主板和电能表RS458通讯线!其它的都不能动手脚,我能不能请大师们帮我做一个设备通过RS845连接主板,不断向当前主板发送2000W功率数据,欺骗这主板不触发断电!我有偿出钱请大师帮忙解决这问题!要求就是,我接上我制作的设备物业主板检测功率不超过4000W不会停电,当我当月底我接回物业原来的线,物业正常远程抄表!开发这设备价格不能太高!太高没意思了!能想到解决方案的大师请回复我,留下联系方式,到时方便我联系你!

网友A:
零线断开串一股到互感器里面,别让人家抓住了,用个针扎破线皮子就行,怕不行就互感器上多缠两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线断开串一股到互感器里面,别让人家抓住了,用个针扎破线皮子就行,怕不行就互感器上多缠两圈

老大这样做我估计电表没功率了吧!我目前只用铁丝钩出这RS845连接线其它线动不了,锁死了!

网友B:
理论上可行,大概了解了下这个电表,带485,可以和上位机通信,也就是说主板控制交流接触器通电还是断电,数据是从这个带485的电表上取的数据。
1、最简单的,再买个电表挂上去,只接220和485,给主板没有电流的数据。
2、可以试试切断485通信,不知道交流接触器会不会断开。
3、按你说的,做个欺骗器给主板假负载数据。

另外你们这是什么奇葩小区,国务院要求2019年年底,全国的小区物业都要移交三供一业,你家的电表应该是国家电网的表才对,你们小区居然顶风作案,私加电表赚取中间费用,这个一告一个准,罚的物业怀疑人生!

网友:
把互感器里面的线改成灯的那一路不就得了   这么简单的还用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线断开串一股到互感器里面,别让人家抓住了,用个针扎破线皮子就行,怕不行就互感器上多缠两圈

这样是偷电了吧,电表计量不准了,会被查出来的

网友:
互感器两端并一可调电阻,阻值不要太小,慢慢调到合适挡位保证最大用电时别超4000w就行,也不要调的过低,会被怀疑。原理很简单就是电阻分流让表检测到的数值变低。
至于选多大的,建议从500k左右的可调开始试吧,注意安全

若能接触到交流接触器,那直接断开控制器连接,给接触器控制部分街上220v就可以不被控制了,用电也可正常记录不受影响

网友:
按电路图,只需要绕过交流接触器的零序电流互感器线圈就可以。还有一个笨办法就是直接把交流接触器卡死不跳闸就行了

网友C:
楼上想的都是偷电的办法…

网友:
按电路图,只需要绕过交流接触器的零序电流互感器线圈就可以。还有一个笨办法就只直接把交流接触器跳闸线圈拆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想的都是偷电的办法…

哈哈,还没编辑完呢,两套低成本方案,看情况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还没编辑完呢,两套低成本方案,看情况使用

看看继电器保持电压是多少……

网友:
这种看得懂不

网友E:
搞有电流检测装自已家电箱里,到4000K后就报警。随便拔个用电器错峰用,搞哪些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行,大概了解了下这个电表,带485,可以和上位机通信,也就是说主板控制交流接触器通电还是断电, ...

我试过断开RS845通讯线10秒就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有电流检测装自已家电箱里,到4000K后就报警。随便拔个用电器错峰用,搞哪些没用的。 ...

这个不爽!实际上我告诉大家我是有时用来充我EU5电动的电!慢充5.5KW..........

网友:
入户线才4平方的??你们那开发商是有多黑啊。。老房子还是新房子???我们这入户线标准10平方铜线。。。这是国家的要求标准,不然验收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有电流检测装自已家电箱里,到4000K后就报警。随便拔个用电器错峰用,搞哪些没用的。 ...

这个不行,实际用途我有时用来充电动的5.5KW

网友B:
建议不要动互感线圈,会导致电表计量不准,到时候再被扣个盗窃的帽子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动互感线圈,会导致电表计量不准,到时候再被扣个盗窃的帽子就不好了。 ...

对,我要的是可以欺骗这主板的设备!我目前只能用铁线勾出RS845的线!其它线好粗锁在箱子里动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