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电压力锅CYSB50YC11-100灯板显示板电脑板的轻触开关规格型号?

楼主(2019-12-13):
轻触开关,
苏泊尔电压力锅CYSB50YC11-100灯板显示板电脑板CYSB50YC811-100
请教一下这款电压力锅的显示面板的  轻触开关 是什么规格型号?谢谢!!!

网友:
按键开关的三维就就是它的型号

网友A:
就是最普通的那种,一般是6×6×高度,高度你自己量一下看是不是5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14571064309&cm_id=140105335569ed55e27b&abbucket=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最普通的那种,一般是6×6×高度,高度你自己量一下看是不是5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1 ...

谢谢提供信息。
电饭煲在家里。
问题是我还没有拆机,现在人在外地,过段时间才回去。
想先买好开关,回家直接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信息。
电饭煲在家里。
问题是我还没有拆机,现在人在外地,过段时间才回去。

那你买个这个包,各种常见的高度都有了,万一某尺寸数量不够,可以把长的磨短一点用也是一样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6498361522

网友:
你这个是6x6x5mm,

网友:
楼主我家里也有个一样的压力锅,我的老是煮夹生饭,我换了温度传感器没有用。调了那个温控开关也没有用。

楼主:
面板实物,好多都失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板实物,好多都失灵了。。。

真的是一毛一样的压力锅,我换过按键,可是还是坏了几个按键,因为煮生饭,所以吃灰了。之前数码之家有人发帖说喷点wd40多按几下就好。我的压力锅主要故障是压力上来之后还漏气,所以夹生饭,炖汤会干水。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的回复。
6*6*5MM按键开关轻触开关按钮微动开关直插立式4脚电磁炉铜脚50个
拍1件 =50只 铜脚! 铜脚! 铜脚!
已经淘宝下单6*6*5mm的,50个,3.69元。

网友:
自己用买全密封防水轻触

楼主(2020-01-21):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专家的回复。
6*6*5MM按键开关轻触开关按钮微动开关直插立式4脚电磁炉铜脚50个拍1件 =50只 铜 ...

已经更换3个。
就是这个规格的。

面板薄膜轻轻撕开,四个角落有四个螺丝,取出后即可拆下面板。

网友B:
记得松下还是欧姆龙有这种按钮,真心好用

楼主(2021-05-06):
前两天又换了中间的几个键。

网友C(2022-01-29):
引用 网友B:
记得松下还是欧姆龙有这种按钮,真心好用

松下的手感好还是欧姆龙的手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松下的手感好还是欧姆龙的手感好?

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