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关于HC-SR501人体感应模块人在感应区活动也会自动关闭输出

楼主(2019-12-13):
关于HC-SR501蓝色主板版本人体感应模块人在感应区活动,也会在设置的延时30秒后自动关闭输出,15.9买的人体感应太阳能灯就不会这样。
请问大佬们,如何修改成人在感应区域内活动,不会关闭输出呢?

网友A:
应该是程序问题,你后买的可能重复检测功能,只要有人动就一直延迟关闭,而模块这个检测一次才输出一次,延迟到了才重新检测。
热释电检测原理,是从冷背景检测热点,所以假如你在检测区域一动不动,什么热释电传感器都无法检测到的。

网友B:
那个黄色的跳线帽是设置感应输出的,换个引脚就是人体范围内持续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黄色的跳线帽是设置感应输出的,换个引脚就是人体范围内持续高电平

应该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程序问题,你后买的可能重复检测功能,只要有人动就一直延迟关闭,而模块这个检测一次才输出一次,延 ...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