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入了个优利德UT136C+,简单拆开看看

楼主(2019-12-13):
发在了张大妈上,手机码字太难了,大家转去看吧。
这里先随便上几张主板图吧。主板上居然有个飞起来的电容,懵了。
这里去看拆解

网友A:
谢谢分享,优利德婊子,质量和售后都是杠杠的。。。。。

网友B:
能用就好了...多少入的?

网友C:
手里同样有这块表,优点就是快,自动表比手动的都快,是个干活的表,另外供电是两节5号电池方便。缺点就是只有4000字,估计厂家为了迎合价格定位,6000字就比4000方便多了,不过也有坛友说过,这种价位的表小数点后两位意义已经不大。

网友D:
136的电阻蜂鸣档在第5档上,有点不便,每次都要咔咔咔拧好多下,就这一点不好,其他的都OK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优利德婊子,质量和售后都是杠杠的。。。。。

老板还需要优利德的400电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就好了...多少入的?

pdd上70入的,张大妈有写,现在好像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6的电阻蜂鸣档在第5档上,有点不便,每次都要咔咔咔拧好多下,就这一点不好,其他的都OK ...

不过还好,这个表的旋钮手感不错,之前的华谊手动表,手感生硬,弹簧加钢珠的形式,那个声音和手感,要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同样有这块表,优点就是快,自动表比手动的都快,是个干活的表,另外供电是两节5号电池方便。缺点就是 ...

是的,平时维修和diy够用了,很小巧方便,关键价格不贵,售后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板还需要优利德的400电话吗?

哈哈哈,包装盒上写着呢。看了那个电容,是接地滤波用的,不知道为啥加,那块电路我也没看懂是干啥用的,但是无伤大雅,就这样吧

网友E:
和立创送的那个一模一样……?

网友:
旋钮簧片固定结构不错,不用担心忘记位置慢慢试。我的山寨万用表故障后,直接买按钮款全自动万用表,只是没电流档,估计怕新手电流档烧表。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UT136C+,并没有飞电容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立创送的那个一模一样……?

肯定差的多了,这个是自动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差的多了,这个是自动表

那个电容应该是后加的,早先有块136B+的表,试用中打开背光灯,就有底数出来了,心中不解,最后返厂售后,售后只加了个电容,就是图中那个飞电容的地方。

网友F(2020-06-18):
也买了这表,在非OFF档自动关机后,按(SELECT黄色键)唤醒后,屏幕显示H(锁定),要再按一下HOLD键才行.
不知道是个例还是其它都这样.

网友(2021-02-08):
引用 楼主:
pdd上70入的,张大妈有写,现在好像涨价了

pdd是哪个商家?

网友(2021-04-09):
引用 网友F:
也买了这表,在非OFF档自动关机后,按(SELECT黄色键)唤醒后,屏幕显示H(锁定),要再按一下HOLD键才行.
不知道是 ...

都是这样的

网友:
福禄克,优利德,胜利,我都没有,哈哈。还用着杂牌货。

网友:
谢谢,之前还以为是个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