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360度无缝拼接行车记录仪电源ic的型号是多少

楼主(2019-12-13):
两颗贴片ic都是一样的型号,都烧了看不见型号了,只能看见后面标的是65A,有高人知道型号的吗?

网友:
不说正事,能用这样稿纸的人一定有经历!

楼主:
就是画圈的这两个芯片烧了,有大神懂得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吗

楼主:
这是外壳

楼主:
本田雅阁艾力绅xrv缤智奥德赛杰德360度全景行车记录仪

网友A:
看起来像ACT4060你对比跑线看看。

引脚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ACT4060你对比跑线看看。

好像不是啊,后面能看65A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