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ABB ACS510-01-09A4-4 4KW通用型变频器拆解

楼主(2019-12-13):
工厂换下一台工作不稳定变频器,给雷打过,也修过,跟领导要过来拆着玩
拆开后才想起水个贴子,就从散开状态开始吧

差不多有两KG的散热器

侧面的标签,可以看到型号,电压,电流,功率等信息。

这两只像变压器的东东是什么?电抗?没见刹车电阻

这个是功率板和电源

缩水两个电容

整个板都没见有整流管,整流桥的,可能都集成到这个模块里面了

电源部分

DSP板,大量的光偶和外面的电路联通,三只白色的零件是什么零件?有点像继电器

板上过了一层胶,DSP主芯片都看不清型号了

底板背面

开始装上功率板,按板上插头标的颜色插上线

把DSP板装到上壳

散热风扇是24V的

插上排线

三相输入输出接口

控制接口,不懂,也不会用,在原机器是通过PLC控制与主电机放卷,收卷同步

铜片很厚

壳装上就放着吃灰了,住的地方没有三相电试试,不接负载试机会不会放烟花?

网友A:
很牛的玩意 曾经设置过一次 坑的很 保存需要点击取消按键  满满的套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牛的玩意 曾经设置过一次 坑的很 保存需要点击取消按键  满满的套路

保存点取消?这套路可以啊

网友:
上次刚修过一台,忘记拍照了,怎么没想到水一贴呢?还有罗斯蒙特压差变送器维修和角执行器修主板

网友:
电容应该不是缩水,是说明这个主板可以在在更大的功率上面,比如5.5 7.5。abb这么小的机器竟然用了直流电抗器也是十分少见的,可以提高功率因数。510系列是低端,质量感觉不怎么样,曾经从北京一个代理哪里买了一台,不到一年炸了。代理又给换了一台,

网友:
用了DSP,看来性能不错。

网友:
原来像变压器的玩意儿是电抗器

网友B:
不如同档次艾默生和丹佛斯的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如同档次艾默生和丹佛斯的好用。

这个变频器不能代表ABB的品质,这是专门针对中国市场开发的廉价变频器,中国特供,你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变频器不能代表ABB的品质,这是专门针对中国市场开发的廉价变频器,中国特供,你懂! ...

你这么讲有依据吗?

网友C(2020-01-12):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讲有依据吗?

这个变频器的介绍里就说明了的,国外也不销售这个产品。你去ABB国外网站看,没有这个变频器的。
这其实没什么的,西门子、施耐德、三菱都有专门面对中国市场的产品,可不只有汽车!

网友:
昨天才拆了台ACS550 90kW的,大功率的整流桥跟IGBT是分立的,小功率的一般在同一个模块里

网友:
变频器选购,同样体积选重量较重的

网友(2020-06-04):
外壳上的貌似是直流电抗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变频器的介绍里就说明了的,国外也不销售这个产品。你去ABB国外网站看,没有这个变频器的。
这其实没 ...

欧盟进口设备里的西门子跟国产西门子断路器的端子颜色都不一样。

网友(2022-08-27):
楼主请问一下拆这个变频器需要几种型号螺丝刀呢?

网友:
东西不错,谢谢楼主分享图片。。。。。。。。。。。。。。。。。

网友:
4千瓦做得这么小?

网友:
ABB的产品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低端货,510我一年再少也得修个百八十台的,模块缩水严重,如果炸了,没啥维修价值了,因为CPU板会跟着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