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note7pro更新为11.04版本后OTG功能不能用了

楼主(2019-12-13):
红米note7pro更新为11.04版本后U盘、无线鼠标、键盘都不能用了,就是说OTG功能不能用了,有相同情况的么

网友:
新系统把otg关了,你在系统设置里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新系统OTG关了,你在系统设置里面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2020-02-16):
开发者选项里面把USB转音频关闭就好了

网友:
这个也不知道还发帖说有问题?你恢复出厂试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