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米夜灯改14500供电

楼主(2019-12-13):
小米夜灯,闲着没事改成14500供电。加锂电保护板三节并联。

网友A:
改造过程一张图片都没有呀

网友:
是手机电池的保护板吗?

网友B:
楼主推荐点质量好的14500 锂电啊

网友:
这灯,比山寨的灯珠直接一个串联电阻强。只是这led灯珠朝向………亮度损耗大浪费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推荐点质量好的14500 锂电啊

拆机三洋大红袍14500锂电池,容量一般在500到800毫安时,改装1AA手电为XML2灯珠超亮。楼主的夜灯电路板,应该是线性稳流方案,要是采用MP2307加LM358恒流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造过程一张图片都没有呀

没有技术含量,3个电池仓串联改并联,加装锂电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推荐点质量好的14500 锂电啊

原计划是用占位桶加1节14500电池,后来发现这种锂电容量都比较小,不加保护板容易把电池用过放,才改了3个电池仓并联加保护板

网友:
米系产品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机三洋大红袍14500锂电池,容量一般在500到800毫安时,改装1AA手电为XML2灯珠超亮。楼主的夜灯电路板, ...

总觉得14500在家里放着有点隐患,外形和5号电池一样,家里人不一定知道这个是锂电池,怕误伤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