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打造一台超强性能&超便携移动PC(平板电脑)TFC-PAD-3

楼主(2019-12-13):
正面和背面展示
制作过程和使用视频

全方位展示
背面预留了pciex16插座 后置800W像素自动对焦摄像头
主要配置表

网友:
这散热,我佛了

网友:
牛逼的电脑

网友:
厚度控制得非常好啊

网友A:
这散热压得住i7?

网友:
外壳好评,再装饰下就更好了,用了触摸屏吗?这种的也想改,就是触控麻烦

网友:
我小白,大神出个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散热压得住i7?

全核3.4G无压力 风扇很暴力的

网友:
主板哪里买的,求链接

网友B:
3K能下来吗?去宝看了一下,板子2K了。整体应该3K差不多.

网友C:
不实用,还不如 deskmini +  便携液晶屏 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K能下来吗?去宝看了一下,板子2K了。整体应该3K差不多.

内存硬盘就一千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实用,还不如 deskmini +  便携液晶屏 好用。

没有电池,还要连线,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电池,还要连线,麻烦

对不起,我在上一贴说这机器不实用是太客气了。

建议你去看看“台石便携式显示器”        无线投屏8mm厚度 续航8小时重量680g4k分辨率支持触摸支持

再看你这机器  3cm厚度 、续航3小时?重量1kg?   外观2分

如果真要拿手里玩,无论是外观还是实用性便携显示器的性能只能用秒杀来形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不起,我在上一贴说这机器不实用是太客气了。

建议你去看看“台石便携式显示器”        无线投屏、8m ...

我倒是挺看好楼主的机器,我觉得他唯一的缺点就是机器下巴太大了,然后外壳没有磨砂处理。无线投屏??我家打开wifi就能找到100多个热点,无线鼠标拿开3米都不要用,你要不要来试试投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倒是挺看好楼主的机器,我觉得他唯一的缺点就是机器下巴太大了,然后外壳没有磨砂处理。无线投屏??我 ...

你肯定连5G wifi都没用过吧!让我笑一会儿,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硬盘就一千多了

没注意看,你这32G了.如果16G+128G+不带触摸屏 应该是够了.

还有就是你这不带线的,和ITX+便携显示器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
你这等同于超大的平板.视屏我没看,不知道你这屏幕是否支持触屏。

还有就是虽然便携了,但是没显卡也没啥大用处.
我看了这款板子的参数TDP50W. CPU45W.
外接显卡也感觉够呛.

网友:
有触摸屏吗

楼主:
必须的啊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不起,我在上一贴说这机器不实用是太客气了。

建议你去看看“台石便携式显示器”        无线投屏、8m ...

你那只是个显示器吧?主机呢??我出去带电脑难道还要带一个主机??而且主机都没有电池,还要接电源???再接显示器???多麻烦,带一大堆
我这个和笔记本便携性没有区别,带上抱到哪里就能用,什么线都不需要接,而且你看了我的电池容量了吗,续航看网页办公10小时不是问题,看视频七八个小时完全无压力,玩游戏五六个小时够玩了。
我本身对显卡要求不高,可以硬解码4k就够了,玩的游戏也不是大作,大作我也不会用这台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