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p4无线wifi测速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9-12-13):
今天在京东买了台360p4路由器,晚上到货通电试了试,wifi速度咋这么慢啊?是要怎么设置吗?

楼主:
这路由是不是有问题?wifi还是5g频段测试的,跟我之前用的百兆路由器wifi速度差不多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说说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百兆宽带千兆5G信号跑到12.1M的速度,下载个王者荣耀当时没在意,后来看了下手机上的网速是跑到12.1才吓到我了,可以说百兆宽带全部都跑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兆宽带千兆5G信号跑到12.1M的速度,下载个王者荣耀当时没在意,后来看了下手机上的网速是跑到12.1才 ...

为什么你的可以如此优秀?我这个路由器是什么问题?刚才给360的工程师通电话设置一通还是那个卵样,看来我要退掉这路由,跟我以前用的百兆路由速度一样

网友B:
250mbps还慢?你宽带多少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mbps还慢?你宽带多少兆?

看清楚我说的是wifi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清楚我说的是wifi速度

一样的意思,WIFI只是把有线变无线,你的有线网络多少,它就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意思,WIFI只是把有线变无线,你的有线网络多少,它就是多少

换K2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意思,WIFI只是把有线变无线,你的有线网络多少,它就是多少

谁告诉你有线是多少无线就是多少?那我这路由是怎么回事?

网友D:
你手机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手机的问题吧

不是手机问题,换手机也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手机问题,换手机也一样

你连的2.4g?那速度正常
连5g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连的2.4g?那速度正常
连5g就正常了

我就是用的5g频段,今天把这路由退了,淘个二手华硕路由用算了

网友:
5g频段带宽设置成8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