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禁卡怎么能再复一个

楼主(2019-12-13):
红外门禁怎么这么费电拆之   和坛子此贴的设备一样

在网上搜寻后基本明白了大概原理,主要就是通过433发射的信号开门。
那么可以通过淘宝买一个类似这种433的卡,自己克隆一个吗(在原卡发射信号时候克隆)?

网友A:
首先你得有门禁卡的复制里面数据的设备,一般这个设备价格不便宜。淘宝上应该有卖的

网友B:
我一直玩315/433复制,侦听,穷举。

但是你这个红外激发的,我这附近没有。但是我觉得你的想法可行。

你要把原卡拿到门禁入口处,对着那个红外发射板,然后用新买的可复制遥控器学习,试试看吧。我觉得有成功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玩315/433复制,侦听,穷举。

但是你这个红外激发的,我这附近没有。但是我觉得你的想法可行。

是这个意思,把原卡拿到入口,让原卡被红外激发,然后用对拷卡复制原卡发射的开门数据。就是不知道这种对拷卡支不支持原卡的射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有门禁卡的复制里面数据的设备,一般这个设备价格不便宜。淘宝上应该有卖的 ...

主贴列举的这种对拷卡不知道能不能复制

网友C:
13.56MHZ卡可以用NFC读取和模拟,手机就可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56MHZ卡可以用NFC读取和模拟,手机就可以刷

补充下  不加密卡的手机就能刷   加密的nfc还是刷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