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家里光猫上不去网了 结果居然是电源问题 拆

楼主(2019-12-13):
昨天晚上彻底上不去网了 症状为通电网口灯是亮的 但是一会就灭 电脑显示没插网线.今早上给电信打电话,说给调试了.可是下午回来发现症状依旧.于是又打电话 业务员上门查看说光猫坏了 因为网线装了好几年了 说超过2年要自费购买光猫开价280块 说自己网上买也行 但是如果没通过电信认证的不保证能用 既然混数码论坛的 不嫌折腾下怎么行 想着自己先拆了研究下 实在不行再换.拆了没发现哪里有问题,刚好看见路由器的电源也是12v 便插上一试 结果正常的 又把光猫电源插机顶盒上 发现机顶盒无限重启 于是彻底确定是电源有问题了.既然有问题肯定要拆了研究下 直接上图.

没有螺丝 直接上锤子 两侧使劲锤就开了

上买一个二极管把线烫了点 不过貌似没事 量了二极管是好的 然后看见这个绿色的16v 1000uf电容好像是孕早期

实在没有合适的 找了个25v 1000uf的 可是太长了点 原来壳子装不下 只能找个所料盒先用着了 等找到合适的再换回原壳了.

网友A:
石龙富华的电源,通病,还有另外两款也是这绿色低压电解鼓包,另外两款都是宽的那种,输出绿波配置标准π型的,也是坏电容,,一般华为早期光猫用它家电源,你这应该补齐π

网友B:
我想知道,你的安全锤是哪里来的

网友C:
安全锤为何是平头?消防演讲会上抢购的?

网友:
开关电源孕期综合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石龙富华的电源,通病,还有另外两款也是这绿色低压电解鼓包,另外两款都是宽的那种,输出绿波配置标准π型 ...

多谢大侠指导 补齐n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你的安全锤是哪里来的

我们小区每家免费发放一个救生包 里面有安全锤 手摇手电筒 收音机等不少东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锤为何是平头?消防演讲会上抢购的?

另一头带盖子的那边是尖头

楼主:
顺带问下 为什么一颗电容鼓包就能造成电源不能用啊 设备里不是也有滤波电容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顺带问下 为什么一颗电容鼓包就能造成电源不能用啊 设备里不是也有滤波电容吗? ...

因为电容坏了电压的波动幅度就大,就像一开一关,再好的滤波也挡不住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电容坏了电压的波动幅度就大,就像一开一关,再好的滤波也挡不住断电。 ...

我的意思是用电器的输入端也有滤波电容啊 是不是用电器把滤波电容加大 这边没有也可以呢?

网友E:
电源做工看着还不错,电容体积太大可以换个容量稍小一些的,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F:
有心了,一般遇到这种我都懒得拆旧电容,
随便哪里有空间,飞线并个470u的或者2个220u的就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做工看着还不错,电容体积太大可以换个容量稍小一些的,影响不是很大。 ...

这么说换个470uf的也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心了,一般遇到这种我都懒得拆旧电容,
随便哪里有空间,飞线并个470u的或者2个220u的就完工。 ...

没有多余的空间

网友G:
我的路由器上一般都并联好几个电容,固态或者是尼吃糠电容,断电后还可以运转几秒

网友H:
医学上是不是该叫早早孕?

网友:
操他祖宗,现在的小功率开关电源质量这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路由器上一般都并联好几个电容,固态或者是尼吃糠电容,断电后还可以运转几秒 ...

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医学上是不是该叫早早孕?

那估计要上试纸才能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