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仓鼠跑轮计圈器DIY

楼主(2019-12-13):
家里添了两口,为了这次新添的两口,我简直操碎了心。

楼主:
为了观察仓鼠们的健康状况,决定给仓鼠跑轮装个计圈器。
计圈器要用到的主要材料如下:

楼主:
现在开始DIY了

楼主:
装回笼子,可以计数啦。

楼主:
第二天早上,粉红色的跑轮(直径17.5cm)计圈数是绿色跑轮(直径11cm)计圈数的一倍。
从数据上分析表明,仓鼠更喜欢在大跑轮上活动。

网友:
挺有趣的DIY

网友:
很有意思,小东西很好看

网友A:
干簧管会不有工作频率的限制?感觉用霍尔更合适。

网友:
刚昨天给相好的买了两个仓鼠:titter,笼子,食粮,木屑共70大洋

网友:
这个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簧管会不有工作频率的限制?感觉用霍尔更合适。

一般几十Hz是可以达到的。看干簧管的大小,越小的工作频率越高,最高工作频率可达100Hz。也就是每秒转速不超过100转都可以用,这对仓鼠跑轮来说足够了。

网友B:
一天下来一只小家伙大概跑多少圈?

网友:
生活处处有科学啊

网友:
创意不错干簧管?不知道寿命机械寿命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干簧管会不有工作频率的限制?感觉用霍尔更合适。

我也这么认为,干簧管会坏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这么认为,干簧管会坏快的吧。

      刚才度了一下:干簧管比一般机械开关结构简单、体积小、速度高、工作寿命长;与电子开关相比它又有抗负载冲击能力强等特点,工作可靠性很高。缺点有:难以承受高压及大电流。
     干簧管用在这里应该还是比较合适的,最主要是简单、实用。
     我也想过用霍尔元件来检测,但是霍尔元件工作需要外加工作电源,并且要对霍尔信号进行处理才可被计数器识别,稍显麻烦。
      不过,我一直也在酝酿一个想法:
      1、用CPU风扇做支撑轴,做个静音跑轮;
      2、同时利用跑轮旋转带动CPU风扇线圈发电,给信号处理电路供电;
      3、对CPU风扇线圈发出的交变信号进行检测处理,发给计数器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天下来一只小家伙大概跑多少圈?

这个真不知道,我家的仓鼠不打架,没有给它们分笼,所以看不出来谁跑的多,谁跑的少。

网友:
我感觉你需要一只猫。。

网友:
仓鼠会吃同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度了一下:干簧管比一般机械开关结构简单、体积小、速度高、工作寿命长;与电子开关相比它又有 ...

然后研发出畜力发电走向人生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