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把内置14500电池的神鱼小手电拆修

楼主(2019-12-13):
朋友随身携带的mini小手电,内置14500锂电的,开关不灵敏了,拿过来让我帮着看看能不能修修

尾部开关和micro充电口

灯珠,亮度还行

先把开关的硅胶帽抠下来

然后找个这样的螺丝

插到孔里,然后用钳子夹住,左边拽拽,右边再拽拽,用力要均匀,一点点往外拉这个盖板(这个办法是前几天坛友维修手电时提到的,在此表示感谢

盖板拉出来了

螺丝拉盖板的时候,卡住左边和右边,轮流往外慢慢拉,不要卡住上下的位置向外拉,因为上方是micro口,那里的结构很脆弱

板子和14500电池

micro口和贴片按键开关

LTH7充电管理芯片,也就是4054,YN890是三档的专用IC

没听说过这牌子的锂电池

故障就是开关内部接触不良,因为手里没有这种规格的四脚贴片开关,所以采用灌注WD40猪大油的办法来修复

开关灌注猪大油之后,把开关按照↑↑↓↓← → ← → B A的顺序,连续按40下就好了

原路装回去,下压盖板的时候,盖板的受力点还是之前拉盖板的位置,那里最结实

穿绳孔要和盖板的凹槽对齐

给手电充上电

手电原地满血复活,可以送还给朋友了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有半夜过来吃海鲜的请举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半夜过来吃海鲜的请举手

皮皮虾先来两盘子尝尝咸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半夜过来吃海鲜的请举手

5斤的龙虾来两只!

网友:
引用 网友B:
5斤的龙虾来两只!

没有那么大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皮虾先来两盘子尝尝咸淡

来啊,欢迎自提

网友C:
从开关什么地方注入WD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斤的龙虾来两只!

你就不能要一只10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开关什么地方注入WD40

按钮顶部,注射器滴一点,WD40渗透性很强,然后反复多按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D:
貌似和9.6元4个的几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和9.6元4个的几乎一样

你倒底买了多少贱手电?

网友:
不错,看起来高级

网友E:
精巧的小手电,带micro口可充电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巧的小手电,带micro口可充电好评!

胜在体积小,亮度和续航还行,而且便宜

网友:
这种按键开关用久了易受潮锈蚀,有条件换个新的,旧的不密封的话,用不住。

网友F:
这种按键开关用久了,易受潮锈蚀,有条件还是换个新的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按键开关用久了,易受潮锈蚀,有条件还是换个新的好一些。

感觉加一滴机油进去,保持跟空气和水分隔绝的话,会耐用很多

网友:
这个牌子的手电用尖嘴钳夹着尾部的塑料二个凹槽用力往外拉就可以无损拆下,我也买了好几个这种手电,拆了电池放无线鼠标很好用,大部分鼠标能直接用.电量比普通电池耐用多了.

网友:
魂斗罗秘籍好评~

网友:
塑料支架没断,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