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装个里奇12V厚电,三并三串!

楼主(2019-12-13):
淘的里奇厚电,取电池壳用,淘的旧电池,装个12V电池!
主角登场,电池脚取下来,热熔胶粘上

主角,旧电池,

小电磨,用来磨掉旧的焊点

磨好后的电池,准备焊接了,电池有点差,略显尴尬

另外一个主角登场!
铛铛铛铛,才做好不久的点焊机

测试过了,电流最大99,时间02,足够焊0.15的镀镍片,

焊好后的电池,准备连接电池板,新镍带很容易上锡

已经接好咯,快完工了,顺便秀一下剥线神器,还是不错的,

全部搞定,插上充电器,绿灯,应该没问题

充电中,红灯,打完收工,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做得不错。另外老A这个钳子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不错。另外老A这个钳子好用不?

谢谢,钳子还是可以,主要是适合自己用,有时候需要剥10平方线,只有这个方便一点

网友B:
电池差点,其它都不错……

网友C:
这个焊接够猛的 。现在正在撸电线 ,撸够50平方,咱也做一个

网友D:
三串一并要多少个电池,三并要多少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差点,其它都不错……

就是,电池很差,尴尬呀,前几天做个18V的,有两节有问题,莫法用,旧电池真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串一并要多少个电池,三并要多少个

三串就三个电池,两并六个,三并九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焊接够猛的 。现在正在撸电线 ,撸够50平方,咱也做一个

我这个用的70平方的,35平方的并绕,我这个是铝线变压器,800W的,用25平方的根本莫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串就三个电池,两并六个,三并九个电池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

客气客气

网友(2021-10-06):
正极最好都垫纸垫 原皮不耐磨 我以前嫌费事不装 有些会磨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