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12864 WIFI 全彩led点阵滚动时钟

楼主(2019-12-13):
最近用STC15W4K单片机做了一个全彩12864 WIFI时钟 温湿度,35MHZ刷新率53HZ~56HZ
WIFI模块  ESP8266 网页修改WIFI账号密码 一次修改 永久使用
模块化编程   带模块化菜单功能功能演示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4NjI0Mzg0OA==.html?spm=a2hbt.13141534.app.5~5~5!2~5~5~5!2~5~5!2~5!2~5!2~5~5~A
大数字时钟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4NjIzODEzMg==.html?spm=a2hbt.13141534.app.5~5~5!2~5~5~5!2~5~5!2~5!2~5!2~5~5!2~A
模拟时钟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4NjI0MDM5Ng==.html?spm=a2hbt.13141534.app.5~5~5!2~5~5~5!2~5~5!2~5!2~5!2~5~5!3~A
多字体翻页时钟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4NjIzNTc3Ng==.html?spm=a2hbt.13141534.app.5~5~5!2~5~5~5!2~5~5!2~5!2~5!2~5~5!4~A
菜单功能程序
unsigned char ProjectName[]="Menu System";   //项目名称

char Menu_index = 1;                                                                                           //菜单显示与正常显示标识

char        xdata        DisplayStart  = 0;                              //显示菜单的开始位置
char         xdata        UserChoose    = 0;                                    //用户的选择
char         xdata        DisplayPoint  = 0;                                    //显示菜单的编号
char         xdata        MaxItems      = 0;                             //菜单的数量
char         xdata        Option                    = 0;           //保存用户的菜单编号
void NULL_Function(void)                                                 //空函数
{
        ;
}
void Exit();

//二级菜单
struct         MenuItem code        SysTemSet[8];              //这里不声明一下,MainMenu里不能引用

//*------------------------------------------------------------------------------
//*目录结构体定义
//*------------------------------------------------------------------------------
struct         MenuItem                                           //结构体名称
{                 unsigned char         MenuCount;                          //当前层节点数、每层菜单能显示的条目数
            unsigned char         *DisplayString;              //指向菜单标题的字符串
            unsigned char         (*Subs)();                   //指向当前状态应该执行的功能函数
            struct MenuItem         *ChildrenMenus;                    //指向当前菜单的下级菜单
            struct MenuItem         *ParentMenus;                      //指向当前菜单的上级菜单
}                MENU_NULL;

struct        MenuItem code MainMenu[4] =      //结构体主菜单
{
                {4,"SYSTEM SET",&NULL_Function,&SysTemSet,&MENU_NULL},
                {4,"Clock Mode",&Clock_mode_selection,&MENU_NULL,&MENU_NULL},
                {4,"Serial Port",&Uart1,&MENU_NULL,&MENU_NULL},
                {4,"About",&About,&MENU_NULL,&MENU_NULL},
};

WIFI模块  ESP8266部分程序

uart.setup(1, 9600, 8, uart.PARITY_NONE, uart.STOPBITS_1, 1)
print("ESP8266 WIFI time service system")
print("TX0:115200 TX   TX1:9600 D4")
--mytimer =  tmr.create()
    --mytimer1:alarm(1000, tmr.ALARM_SINGLE, function()
mytimer:alarm(10000, tmr.ALARM_SEMI, function()
--mytimer1:alarm(5000, tmr.ALARM_AUTO, function()
mytimer:start()
   if wifi.sta.getip() ~= nil then
       sntp.sync({"ntp1.aliyun.com","ntp.ntsc.ac.cn","ntp2.aliyun.com"},
         function(sec, usec, server, info)
         --print('sync', sec, usec, server,info)
          gpio.write(0, gpio.LOW)
         secs = rtctime.get()
         secs = secs + 8*3600
         time = rtctime.epoch2cal(secs)
         uart.write(1,string.format("@#%04d/%02d/%02d %02d:%02d:%02d %03d %01d",
                             time["year"],
                             time["mon"],
                             time["day"],
                             time["hour"],
                             time["min"],
                             time["sec"],
                             time["yday"],
                             time["wday"]))

         print(string.format("@#%04d/%02d/%02d %02d:%02d:%02d %03d %01d",
                             time["year"],
                             time["mon"],
                             time["day"],
                             time["hour"],
                             time["min"],
                             time["sec"],
                             time["yday"],
                             time["wday"]))
         gpio.write(0, gpio.HIGH)
       end,
       function()

        print('failed!')
       end)
      end
   end)

补充内容 (2019-12-16 11:19):
网盘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yHAhhfNTP96Dy321FVDYQ
提取码:zspz

网友A:
楼主能把8266程序及原理图补齐一起分享吗

网友B:
颜色太乱了 看着花眼啊

网友:
颜色太乱了吧

网友:
看着让人想起岛国的动作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把8266程序及原理图补齐一起分享吗

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颜色太乱了 看着花眼啊

这是开始做的时候拍的,后面把颜色都设置为可调,颜色不花了。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5!2~5!2~5!2~5~5!4~A

楼主:
已经不乱了,颜色可调的。

网友C:
做得很漂亮,请问楼主显示屏哪里买的

网友D:
想仿制一个,有PCB文件吗?

网友E:
真的很好呀,想仿制一个,不知道难度大不大,新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的很好呀,想仿制一个,不知道难度大不大,新手一个。

特别简单,洞洞板随便焊接一下就可以了,看程序里接口定义。LED点阵屏淘宝有卖的  HUB75E接口,温湿度传感器SHT35+时钟芯片DS3231采用I2C接口,再加一个光敏电阻AD采集光线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仿制一个,有PCB文件吗?

硬件太简单了,就随手焊接了一个,按照程序里的外设焊接对应接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很漂亮,请问楼主显示屏哪里买的

淘宝有卖的

网友:
好东西,辛苦了。能不能上个网盘链接,60m拿不起啊

网友:
请教下用的是 STC15W4K 什么型号     看HEX文件挺大的

网友:
楼主  esp8266烧录文件是哪个

网友:
挺喜欢的东西,想仿制一个,但不太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