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制作FP6296升压电路

楼主(2019-12-14):
趁着打板便宜,做一些板子屯着。这次一共做了3款板子,分别是led可调光恒流驱动,3v升压到12v板子,快充板子
升压板子选用国产升压芯片,FP6296,1.5元一片,价位适中,可以设置到10A过流保护。这个芯片效率其实不是特别高,只有80多。按照官方电路可以升压13v,输入电压2.7---12v
我是使用在2s锂电池输出12v  1.5A的地方。如果用3v升压到12v,输出电流就会太大,得不偿失。

原理图

画板子

请忽略下图错误哈

拼版,一块板子上拼了12个小板,一次打样够用一辈子了哈
下面是做好的成品

板子到手分割

买了5片芯片试水

焊接

调试

输出电压超过了芯片本身,并且与实际计算不符合,看来有错误

检查,修改

这次正常了

带动前天做的led驱动板,驱动9w  led

过程

测试ok

电感手里只有这两种,在输出电流1.2A时小的稍微发热,换成大的

换好电感后,没有温度了,测试ok

收工,睡觉

网友:
买了俩XL4019准备刻个板子做个升降压的

网友:
表和我的一样。

网友A:
免费打样就是好,不用死扣pcb布局节约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免费打样就是好,不用死扣pcb布局节约板子

是的,做了72个小板子,够用一辈子

网友:
看见你们整就想干,买起元件放那里后就不想动了

网友B:
3v升12v,不是同步整流方案,效率不高。我用QC移动电源+诱骗器输出12V,效率大概有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3v升12v,不是同步整流方案,效率不高。我用QC移动电源+诱骗器输出12V,效率大概有85% ...

QC方案升压IC可以直接集成电阻输出对应电压,方便用在小体积地方。

网友(2021-12-22):
您好,我们是做FP6296代理的,有需要随时联系

网友(2023-05-18):
这个芯片有成品板出售。效率不知道怎么样,我是打算一节锂电升压到5V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