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誉航长跑王电动车控制器

楼主(2019-12-14):
拆誉航长跑王电动车控制器(全能型60/120度和无霍尔通用)
想改一下低压保护改成12V能用,问一下大伙上拉电阻并多大或换多大的电阻合适?书读得少不会算知道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螺丝上还上了点胶防拆

扣胶

拆做工很一般啊

大电流出还是加了铜片

没几个元件

主电容是63V 1000uF的

降压大功率电阻

检流康铜丝

78L05

LM317

6颗48N75MOS管(70V  68A 内阻 7mΩ)比75N75功率低一点但内阻比75N75低发热也低

两颗大一点的电容用704固定了一下避免颠簸震短针脚

主控被脚盖住了

主控采用的是GPM8F3116A-QL012单片机IC

这应该是就是上拉和下拉电阻把

48V经过上拉电阻在经过这颗333电阻进入IC

下面是低压保护电路图

那么问题来了上拉电阻并多大或换多大的电阻才能在12V左右工作(改下拉也行改成多大的电阻呢)书读得少不会算知道的朋友帮算一下谢谢!
完,多谢支持!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128

网友A:
谢谢分享。。。。又可以折腾好几只电子负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又可以折腾好几只电子负载了。。。。

这个已经改成12至48V的无刷驱动了(通用型的无霍尔60和120相角都可用的),还有个爱玛的坏控制器到时用它来折腾电子负载吧

楼主:
已经改好了明天发帖

网友B:
没有折腾过这种电源,期待高手解答和期待朋友折腾成功!

网友C:
这么改会不会把电瓶都搞的一丢丢电都没有了都不带保护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折腾过这种电源,期待高手解答和期待朋友折腾成功!

已经折腾好了还没来得及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改会不会把电瓶都搞的一丢丢电都没有了都不带保护的啊

没打算在车上用了啊,要用在车上在改回去啊

网友(2020-07-14):
我都折腾过这种电源,做工都挺好的

网友(2023-09-03):
已改成功,废物利用,好玩

网友(2024-08-25):
学习了有空我也改改我的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