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雷石点歌机,如何改成家用

楼主(2019-12-14):
看看有哪位大神能改成家用

开机需要连接网络,但是里面有个4T的硬盘。

显示器是电容屏的,串口能不能当电脑显示屏跟触摸屏,

网友:
触摸屏是USB的

楼主:
接了USB那个板子冒烟

网友:
我有个雷客云十二的,放在那里吃灰很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了USB那个板子冒烟

冒烟接错线了吧

网友:
WD40EZRZ  64m 5400转 PMR硬盘,好评!

网友A:
触摸屏串口的吧,看一下触摸屏驱动板芯片再确定什么接口

网友:
可以把4T硬盘拆下来利用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车????

什么车?现在需要14元定位器的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车?现在需要14元定位器的车

你这图片,轮子都压我脸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图片,轮子都压我脸上了

图片就是表示开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串口的吧,看一下触摸屏驱动板芯片再确定什么接口

搞好了USB接口的,这个板子一头是串口,一头可以接us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片就是表示开心啊

看来你没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没看过

???这个是车?求车牌

网友:
求包邮倒贴赠送

网友:
不需要触摸屏,电脑显示器+鼠标即可!

网友(2021-04-08):
成功了没有

网友(2022-04-30):
引用 楼主:
搞好了USB接口的,这个板子一头是串口,一头可以接usb.

你触摸屏怎么有USB的,触摸屏接口是RJ45网线 转3.5mm耳机口进入点歌机
怎么弄成USB的求经验!

网友(2022-10-12):
拆了个惊艳7000,开机显示 boot by net ,不知道CPU。有没有高手指导下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