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维修吸顶风扇灯的遥控开关

楼主(2019-12-14):
大家好。我有两个有问题的遥控开关,用于控制风扇灯的。两个都是遥控风扇没有问题,遥控灯就出现了问题。

第一个,上图片。因为没有头绪,所以从多个角度发图片。

红色接灯线,黑色接风扇电机。现在问题是灯一闪一闪,恳请各位高人指路明灯。

拆开后正面

拆开后正面

掀开铁板照

掀开铁板照

网友A:
先确定主板供电正常再说吧。然后检查继电器、可控硅等

网友B:
两个继电器旁的管子是可控硅吧!
红线是通过电感接到那个可控硅上的吧!
你这个开关是不是有调光功能的啊!接白炽灯应该就没问题,接LED灯会闪!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主板供电正常再说吧。然后检查继电器、可控硅等

请问继电器怎么检查,那个是可控硅,怎么检查?新手。望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继电器旁的管子是可控硅吧!
红线是通过电感接到那个可控硅上的吧!
你这个开关是不是有调光功能的啊! ...

遥控不带调光功能。现在的出现的异常是灯是一闪一闪的亮,但闪得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继电器旁的管子是可控硅吧!
红线是通过电感接到那个可控硅上的吧!
你这个开关是不是有调光功能的啊! ...

我知道现在市面上的遥控器开关,支持led灯。接led灯都不会闪。

楼主(2020-02-02):
引用 网友B:
两个继电器旁的管子是可控硅吧!
红线是通过电感接到那个可控硅上的吧!
你这个开关是不是有调光功能的啊! ...

是的。接上led灯就会闪。为什么会这种情况。

网友:
LED灯珠有问题也会闪

网友:
接个220V双触点继电器,再用继电器控制LED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