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锂电池充电问题:4.20是在线电压还是离线电压

楼主(2019-12-14):
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下3.6-3.7v锂电池充电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充满应该是4.20V。可问题来了,4.20V应该是在什么条件下测到的,是连着充电器测呢,还是断开充电器测呢,感觉两者并不相同。
比如我的一个充电器,开路电压是4.24V,可是转灯后断开电池测到的电池电压是4.20v。另一个充电器是恒压4.19无指示灯,充一夜后电池的电压就是4.19,两者又一样。查到以前有类似的讨论贴,但是遗憾的是已经打不开了。

楼主:
查到了旧站有如下讨论,但是关键的外挂链接已经打不开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67708

网友:
干嘛那纠结0.几伏?充到4.19就够了充太满容易过充再说万用表也会有偏差啊

网友:
根据测不准原理,每个值其实都是不准的。

网友:
插着充电器看截止电压,当电压从4.21V(这个看做是充电器给的压降)下降到4.20V或4.19V的时候就代表电池已经充满了。如果不够明显就看小数点后几位。

网友:
万用表准么

网友:
充电器先测量电池电压再与设定电压比较,如果电池电压与设定电压相同那就停止输出

网友:
那只是最高充电电压而已。锂电池充电时,一般是恒流充电,达到4.2V后转为恒压充电,电流减小到恒流值的0.1后停止充电。随后电池电压缓慢降低到4.1xV,不会维持在4.2V的。如果外置电源强制电池长期处于4.2V进行所谓的浮充,电池会很快生气报废。实际上,哪怕充满的锂电池断电存放都有相当可观的可能性出现报废,轻则容量损失。锂电芯长期存放电压在3.7V左右。对于磷酸铁锂电池,则要放尽电量存放。

网友(2020-01-20):
充电中一般电压都在4.2V以上,充电断开后一般回落到4.18V左右,前这叫浮充电压,后这叫实际电压。

网友:
我的三节串联的锂电池,充满了是12.36V。再冲也充不进了。唉。真是个奇怪的问题。我的充电器是12.7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