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巨大kenwood喇叭

楼主(2019-12-14):
kenwood喇叭

上面有一个电容

是个无记性的电容

喇叭肚脐瘪了

接线柱

拆掉肚脐

拆开纸盆

这叫什么?防尘圈?阻尼圈?

露出磁铁

线圈很粗

铆接的接线方式

继续破坏

需要的只是力气

拿下

大磁铁一枚

网友A:
没有尺寸。也没有其他物件作比例,看不出来如何巨大。想给差评呢。哈哈哈!

网友:
呜呜呜呜呜呜呜可怜的喇叭被你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尺寸。也没有其他物件作比例,看不出来如何巨大。想给差评呢。哈哈哈! ...

必须差评!看起来应该10或者10以下的。不算大。

网友:
喇叭:和你有什么仇2什么恨,竞遭你如此毒 3手?

网友B:
謝謝分享,电容是给高音喇叭用的。

网友:
败家子,为了个吸铁石拆个喇叭

网友:
线圈子挺好,能卖不少铜

网友:
恭喜获得大磁铁一块,磁力属性+1

网友C:
那叫弹波片
话说挺好的喇叭干嘛毁了呢
防尘帽凹陷的问题   撕点胶带粘着就扯复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电容是给高音喇叭用的。

这个应该是并联在低音喇叭上的,高音喇叭是串联一个小电容

网友:
差评,拆也应该无损拆开能复原那种才是,破坏掉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叫弹波片
话说挺好的喇叭干嘛毁了呢
防尘帽凹陷的问题   撕点胶带粘着就扯复原了 ...

拿个东西吸起来也好

网友:
收破烂的拆磁铁和里面的铜线回收,别的木板就豆仍了。

网友D:
挺好的建伍喇叭被你毁了,,,败家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好的建伍喇叭被你毁了,,,败家子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2020-02-03):
唉,小时候为了拆个磁铁玩,把爷爷的电子管收音机给拆了,现在想想真是败家子,留到现在估计能换一麻袋磁铁

网友:
可惜啦这个喇叭。。